stm8编程中TRUE和DISABLE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你要去头文件中找他们的定义,就知道是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去头文件中找他们的定义,就知道是啥了。

嗯,我找找看啊,谢谢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去头文件中找他们的定义,就知道是啥了。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BitAction;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您能帮我看看吗?这个是不说程序中RESET、TRUE代表1,FALSE、DISABLE代表0,是吧?他们可以随意使用吧,不用非得对应吧

网友:
RESET代表0,不能随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

枚举类型最大的作用是防止混乱,比如返回值定义成bool类型,你return 0; 会报错 当然你也可以 return (bool)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枚举类型最大的作用是防止混乱,比如返回值定义成bool类型,你return 0; 会报错 当然你也可以 return (bool ...

那这些该怎么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些该怎么用呢?谢谢

自己写枚举类型的定义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