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差分走线求助

楼主:
请高手帮忙看下usb差分走线,安卓端收不到数据。

usb.brd

网友:
图片格式

网友A:
差分线不合规只会带来高速下误码率的问题,不会导致不能通迅。显然,你的系统另有问题。

网友B:
为啥要加47pF对地电容?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加47pF对地电容?何解?

ft312d的芯片手册上推荐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不合规只会带来高速下误码率的问题,不会导致不能通迅。显然,你的系统另有问题。

使用的是ft312d的芯片,已经将第8脚test1接低,第9脚test2接高,但差分的共模电压为0,还是不能通讯。还有哪能有问题呢?

网友:
看了下芯片资料,区区一个全速12M信号,你把两条线画个圈圈估计也不会影响usb通讯的。换个方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是ft312d的芯片,已经将第8脚test1接低,第9脚test2接高,但差分的共模电压为0,还是不能通讯。还 ...

建议你仔细看器件手册,根据器件手册检查实际电路是否严格相符,同时注意焊接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外部连接线有顺序要求,以及otg连接线需要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