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万用表使用教程...

楼主:
       万用表是电子制作中必备的测试工具。它具有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等多种功能。
  本文将介绍万用表的结构和使用万用表的方法,将帮你迅速
学会使用万用表。

  一、观察和了解万用表的结构。
  万用表种类很多,外形各异,但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是相同的。
  万用表面板上王要有表头和选择开关。还有欧姆档调零旋钮和表笔插孔。下面介绍各部分的作用:

       (一)表头
  万用表的表头是灵敏电流计。表头上的表盘印有多种符号,刻度线和数值(如图3-4(B))。符号A一V一Ω表示这只电表是可以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多用表。表盘上印有多条刻度线,其中右端标有“Ω”的是电阻刻度线,其右端为零,左端为∞,刻度值分布是不均匀的。符号“-”或“DC”表示直流,“~”或“AC”表示交流,“”表示交流和直流共用的刻度线。刻度线下的几行数字是与选择开关的不同档位相对应的刻度值。
  表头上还设有机械零位调整旋钮,用以校正指针在左端指零位。
  (二)选择开关
  万用表的选择开关是一个多档位的旋转开关。用来选择测量项目和量程。(如图3一4(B))。一般的万用表测量项目包括:“mA”;直流电流、“V”:直流电压、“V”:交流电压、“Ω”:电阻。每个测量项目又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量程以供选择。
  (三)表笔和表笔插孔
  表笔分为红、黑二只。使用时应将红色表笔插入标有“+”号的插孔,黑色表笔插入标有“-”号的插孔。

  二、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一)万用表使用前,应做到:
  1.万用表水平放置。
  2.应检查表针是否停在表盘左端的零位。如有偏离,可用小螺丝刀轻轻转动表头上的机械零位调整旋钮,使表针指零。
  3.将表笔按上面要求插入表笔插孔。
  4.将选择开关旋到相应的项目和量程上。就可以使用了。
  (二)万用表使用后,应做到:
  1.拔出表笔。
  2.将选择开关旋至“OFF”档,若无此档,应旋至交流电压最大量程档,如“又1000V”档。
  3.若长期不用,应将表内电池取出,以防电池电解液渗漏而腐蚀内部电路。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

在电子制作中,常常用万用表测量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将发光二极管和电阻、电位器接成图3-4的电路,旋转电位器使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发光二极管是一种特殊的二极管,通人一定电流时,它的透明管壳就会发光。发光二极管有多种颜色,常在电路中做指示灯。我们将利用这个电路练习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
  (一)测量直流电压
  以Jo411型万用表为例。测量步骤是:
  1.选择量程。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标有“V”,有2.5伏、10伏、50伏、250伏和500伏五个量程。根据电路中电源电压大小选择量程。由于电路中电源电压只有3伏,所以选用10伏档。若不清楚电压大小,应先用最高电压档测量,逐渐换用低电压档。
       2.测量方法。万用表应与被测电路并联。红笔应接被测电路和电源正极相接处,黑笔应接被测电路和电源负极相接处

  3.正确读数。仔细观查表盘,直流电压档刻度线是第二条刻度线,用10V档时,可用刻度线下第三行数字直接读出被测电压值。注意读数时,视线应正对指针。

  技能训练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目的  练习连接电路和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器材  电池二节(放在电池盒中)100fll/8W固定电阻,470t1电位器、发光二极管、导线、万用表。
  步骤
  (1)连接电路。电路不做焊接。可采用图3-5所示方法将导线两端绝缘皮剥去,缠绕在元件接点或引线上。注意相邻接点间引线不可相碰。

       (2)检查电路无误后接通电源,旋转电位器发光二极管亮度将发生变化。使发光二极管亮度适中。
  (3)将万用表按前面讲的使用前应做到的要求准备好,并将选择开关置于Vl0伏档。
  (4)手持表笔绝缘杆,将正负表笔分别接触电池盒正负两极引出焊片,测量电源电压。正确读出电压数值。
  记录:电源电压为上伏。
  (5)将万用表红黑表笔按图3一4接触发光二极管两引脚,测量发光二极管两极间电压。正确读出电压数值。
  记录:发光二极管两端电压为伏。
  (6)用万用表测量固定电阻器两端电压。首先判断正负表笔应接触的位置,然后测量。
  记录:固定电阻器两端电压为伏。
  在以上三步的测量中,哪一项电压值若小于2.5伏,可将万用表选择开关换为V2.5伏档再测量一次,比较两次测量结果(换量程后应注意刻度线的读数)。
  (7)测量完毕,断开电路电源。按前面讲的万用表使用后应做到的要求收好万用表。

  (二)测量直流电流
  1.选择量程: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标有“mA”有1mA、1omA、100mA三档量程。选择量程,应根据电路中的电流大小。如不知电流大小,应选用最大量程。
  2.测量方法:万用表应与被测电路串联。应将电路相应部分断开后,将万用表表笔接在断点的两端。红表笔应接在和电源正极相连的断点,黑表笔接在和电源负极相连的断点

       3.正确读数:直流电流档刻度线仍为第二条,如选100mA档时,可用第三行数字,读数后乘10即可。

  技能训练  用万用表测量电流
  目的  练习使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
  器材  使用(测电压)的电路、万用表。
  步骤
  (1)连接电路,使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
  (2)按前面讲的使用前的要求准备好万用表并将选择开关置于mA档100mA量程。
  (3)断开电位器中间接点和发光二极管负极间引线,形成“断点”。这时,发光二极管熄灭。
  (4)将万用表串接在断点处。红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黑表笔接电位器中间接点引线。这时,发光二极管重新发光。万用表指针所指刻度值即为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值。
  (5)正确读出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值。
  记录: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毫安。
  (6)旋转电位器转柄,观察万用表指针的变化情况和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变化,可以看出: 。
  记录:通过发光二极管的最大电流是毫安。最小电流是毫安。
  通过以上操作,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电阻器在电路中的作用。
  (7)测量完毕,断开电源,按要求收好万用表。
  四、用万用表测且电区和测试电子元件
  (一)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万用表欧姆档可以测量导体的电阻。欧姆档用“Ω”表示,分为R×1、R×10、R×100和R×1K四档。有些万用表还有R×10k档。使用万用表欧姆档测电阻,除前面讲的使用前应做到的要求外,还应遵循以下步骤(参看图3-7)。
  1.将选择开关置于R×100档,将两表笔短接调整欧姆档零位调整旋钮,使表针指向电阻刻度线右端的零位。若指针无法调到零点,说明表内电池电压不足,应更换电池(如图3-7(A))。
  2.用两表笔分别接触被测电阻两引脚进行测量。正确读出指针所指电阻的数值,再乘以倍率(R×100档应乘100,R×1k档应乘1000……)。就是被测电阻的阻值(如图3-7(B))。
  3.为使测量较为准确,测量时应使指针指在刻度线中心位置附近。若指针偏角较小,应换用R×1k档,若指针偏角较大,应换用R×1O档或R×1档。每次换档后,应再次调整欧姆档零位调整旋钮,然后再测量(如图3-7(C))。
  4.测量结束后,应拔出表笔,将选择开关置于“OFF”档或交流电压最大档位。收好万用表。
  测量电阻时应注意:
  1.被测电阻应从电路中拆下后再测量。
  2.两只表笔不要长时间碰在一起。
  3.两只手不能同时接触两根表笔的金属杆、或被测电阻两根引脚,最好用右手同时持两根表笔。
  4.长时间不使用欧姆档,应将表中电池取出。

  技能训练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目的  掌握万用表欧姆档使用方法,练习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表3-7     万用表测试常用电子元件

用万用表R×1K档测试

测试电容器

  测量容量较大的电容器(5000P以上),万用表指针将迅速右摆后再逐渐返回左端,指针停止时所指电阻值为此电容绝缘电阻。绝缘电阻越大越好,一般应接近∞若指针不动,电容器已断路,摆动后不返回,电容器漏电严重,均不能使用。较小容量(5000P以下)电容测试时表针基本不动

  电解电容器是有极性电容测试时应用红笔接电解电容器负极,黑笔接正极,电容量越大,表针摆动越大,每次测量后应将电容器两端短接将电容器上所充电荷放掉。

测试晶体二极管

测量二极管正向电阻阻值越小越好。

测量二极管反向电阻。阻值越大越好。

测试晶体三极管

  测三极管穿透电流。NPN型管如图(PNP型表笔对调)ce极间电阻应很大,此电阻值越大,三极管穿透电流越小,工作稳定性越好,若手握此管时,电阻值逐渐减小,则三极管稳定性很差。

  测三极管放大能力在前项测量基础上在三极管cb两极间加一个100K电阻,则表针应向右摆动摆动角度越大,三极管放大倍数越大。(若无电阻,也可用左手同时捏住bc两极以人体电阻代替

  器材  万用表 10只不同阻值色环的电阻
  (1)将10只电阻插在硬纸板上。根据电阻上的色环,写出它们的标称值。
  (2)将万用表按要求调整好,并置于R×100档,调整欧姆档零位调整旋钮调零。
  (3)分别测量10只电阻。将测量值写在电阻旁。测量时注意读数应乘倍率。
  (4)若测量时指针偏角太大或太小,应换档后再测。换档后应再次调零才能使用。
  (5)相互检查。10只电阻中你测量正确的有几只?将测量值和标称值相比较了解各电阻的误差。
  (6)按要求收好万用表。
  (二)用万用表测试电子元件
  万用表欧姆档还可以测试电容器、二极管和三极管,测试方法可参看表3-7。其它电子元件在以后应用时,再说明测试方法。
  技能训练  用万用表测试电子元件
  目的  练习使用万用表测试电容器、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
  器材  万用表 固定电容器1000P 0.1μ 1μ各一只,电解电容器10μ 100μ各一只,二极管2AP9、2CP10 三极管3DG6 3A×31
  步骤
  (1)将万用表调整好,置于R×1k档。调整欧姆档零位调整旋钮进行调零。
  (2)测量1000P 0.1μ、1μ三只电容器的绝缘电阻。并观察万用表指针的摆动情况,记录在表3-8中。(测量时练习用右手单手持表笔,左手拿电容器)
  (3)测量10μ、100μ电解电容器绝缘电阻并观察表针的摆动情况(注意正负表笔的正确接法每次测试后应将电容器放电)。记录在图3-8中。

表3-8    测试电容器记录

 绝缘电阻表针摆动情况
1000P
0.1μ

10μ
100μ

  根据上表的记录,想一想,什么样的电容器质量较好?
  (4)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记录在表3-9中。

  表3-9   测试二极管记录

 正向电阻反向电阻

2AP9

2CP10

  根据上表的记录,想一想,什么样的晶体二极管质量较好?
  (5)测试晶体三极管
  ①测ce两极之间电阻。注意表笔接法(NPN型三极管:黑笔接c,红笔接e。PNP型三极管相反)此值应较大(大于几百千欧)。同时,用手握住管壳,使其升温,这时,电阻值要变小、变化越大,三极管稳定性越差。
  ②在上一步基础上,在bc两极间加接100K电阻(也可用手同时捏住bc两极),观察表针右摆幅度,表针向右摆动幅度越大,三极管放大能力越大。将测试情况记录在表3-10中。

  表3-10     测试三极管记录

型号管型ce电阻稳定性bc间接电阻表针摆动情况放大能力
3DG6NPN
3A×31PNP

  想一想:根据上述操作,你是否初步掌握了用万用表测试常用电子元件的方法?
  思考与实践
  1.万用表主要用于测量 。万用表的使用步骤是什么?使用中应注意什么?
  2.想一想,怎样用万用表测试电位器,实际做做,看看什么样的电位器质量好。
  3.有些万用表,如MF-50有直接测量三极管放大倍数hFE的档位和对应的三极管插孔,请老师演示一下直接用这种万用表测量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方法。实际测几只三极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