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正激和反激

楼主:
开关电源遇到问题了,来请各位指点
查找资料看了,但到实际应用中不是很明白,正激和反激的区别是正激输出有储能滤波电感,而反激式电源则没有,但是我看了很多都是有电感的。而还有的说法是初级线圈的开关导通时,负载有电,则为正激,否则则为反激电源,不知怎么去关断?

网友:
这个是反激电路无疑。
单端正激和反激的根本区别是变压器绕组方向(绕组同名端)。这一点我在另一帖中已经回复过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激电路无疑。
单端正激和反激的根本区别是变压器绕组方向(绕组同名端)。这一点我在另一帖中已经回 ...

我刚好理解错了,我看还以为是正激

网友B:
1.首楼的图变压器画的不规范,没有同名端和异名端的点点,,,所以不便从变压器上判断
2.或从变压器后面电路看,反激的输出是变压器次级释放能量,即输出,可以多路输出
正激输出靠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输出,即正激后面有电感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首楼的图变压器画的不规范,没有同名端和异名端的点点,,,所以不便从变压器上判断
2.或从变压器后面电 ...

同名端为1脚、4脚、10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激电路无疑。
单端正激和反激的根本区别是变压器绕组方向(绕组同名端)。这一点我在另一帖中已经回 ...

@ maychang 请教一个跟本贴不相关的问题,DC300V的地和DC24V的地可以接一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名端为1脚、4脚、10脚

说1脚和10脚是同名端无意义,因为图中未画出10脚和6脚接了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 maychang 请教一个跟本贴不相关的问题,DC300V的地和DC24V的地可以接一起吗?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接到一起。
DC300V的地和DC24V的地接到一起后,人体接触24V侧各点有可能触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名端为1脚、4脚、10脚

图的标识靠嘴说更不规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的标识靠嘴说更不规范

有变压器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变压器的图纸

有这样的图,应该早贴出,那就是反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图,应该早贴出,那就是反激啊,,

抱歉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激电路无疑。
单端正激和反激的根本区别是变压器绕组方向(绕组同名端)。这一点我在另一帖中已经回 ...

@maychang 我按让图的电路测试,8脚电压只有1.3V左右,达不到5V.所以我查看了Datasheet改了电路,把图中A点断开接到光耦的4脚,UC3842的1脚和2脚按照Datasheet的接法,刚通电R85(27K/1W)马上烧了,并了两个R85还是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我按让图的电路测试,8脚电压只有1.3V左右,达不到5V.所以我查看了Datasheet改了电路,把图中A ...

“我按让图的电路测试,8脚电压只有1.3V左右,达不到5V.”
哪幅图?这总要说清楚吧?你14楼图中可没有R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让图的电路测试,8脚电压只有1.3V左右,达不到5V.”
哪幅图?这总要说清楚吧?你14楼图中可没有R8 ...

首贴中的R85

网友A:
首帖图是错的,各引脚标注都不对。8脚标注VCC,7脚标注WP。另外,1脚经光耦直接接地,也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是错的,各引脚标注都不对。8脚标注VCC,7脚标注WP。另外,1脚经光耦直接接地,也不对。

7脚、8脚标识没来得及改
我刚把光耦断开,没有接入电路,1脚和2脚按照14楼(Data sheet)中的接法,但8脚的基凖电压还是只有1.3V左右,达不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8脚标识没来得及改
我刚把光耦断开,没有接入电路,1脚和2脚按照14楼(Data sheet)中的接法,但8 ...

“我刚把光耦断开,没有接入电路,1脚和2脚按照14楼(Data sheet)中的接法”
14楼图中根本没有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8脚标识没来得及改
我刚把光耦断开,没有接入电路,1脚和2脚按照14楼(Data sheet)中的接法,但8 ...

按照你这样的作法,别说烧电阻,连UC3842和功率MOS管都烧掉也很正常。
开关电源不是弱电的电子电路,不能随便断开某点短路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