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程序,放电的过程中检测电池电压,低于预设值时导通MOS管,开启充电

楼主:
帮我看看这段程序,放电的过程中检测电池电压,低于预设值时导通MOS管,开启充电,同时检测充电芯片STDBY引脚电平,低电平时表示充电完成
if(CH1_FINASH_FLAG == DISABLE)    //电池1未充满标志
    {
     if(k==DISABLE)
     {
      ADC_Data_Read(&ad1);
      if(ad1<=404)
      {
        k=DISABLE;
        PMOS3_ON();//打开要充电的电池PMOS

                if(GPIO_ReadInputPin(GPIOD , GPIO_PIN_5) == RESET)
                  {
                   PMOS3_OFF();
                   CH1_FINASH_FLAG == TRUE;    //电池1充满
                  }
       }
     }
    }

网友:
这个程序在while循环里,要一直采集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有什么逻辑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逻辑问题吗

没看出来。你运行这段程序现象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运行这段程序现象对吗?

您有qq吗?帮我看看可以吗?就30行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有qq吗?帮我看看可以吗?就30行左右

网友:
真的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当然我也会尽力帮助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