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天线座问题

楼主:
首先想确认下图中这个器件学名到底叫啥啊,是IPX还是U.FL又或者是其他的,然后想问下,绘制Layout时这个底座下面的铜需要掏空吗?

网友:
U.FL就是IPX或者IPEX
我们这边做的时候 下面是进行了挖空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