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层板练手资料

楼主:
没有板子练习,希望有好心人发几张板子

网友:
可翻看前几天帖子,有位网友,拿51学习板开练
也可以试试

网友:
是想练手设计pcb?不如自己先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电气逻辑上是否可行在其次,主要是一些元器件在图中有体现就可以了。设计pcb还有网表的导入,因此在设计简单的电路时可以生成网表。设计pcb还会涉及到几何外形----机械层的确定,总之:设计pcb涉及到很多事务不是单一的工作。

网友:
一般简单的电路都可以的。一些简单的应用。毕设啥的。或者,找几个开发板原理图。自己选一个主控芯片。不一定的用他的。可以根据芯片手册自己画外围电路。按键,显示。ADC啥的,看着加吧。别人的东西,是参考。画的时候,还需要自己分析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