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又推出新功能:Mbed Simulator

楼主:
mbed为了方便开发,推出了一个仿真器,可以模拟运行效果,加快开发速度。这个功能有点像proteus,但是proteus目前对arm的支持还不好,而mbed simulator可以很好的和mbed结合起来。

完整官方英文说明:https://os.mbed.com/blog/entry/introducing-mbed-simulator/。下面是官方说明的部分翻译:

尽管我们努力改进Mbed中的嵌入式开发工具(例如通过在线编译器),但微控制器的开发仍与90年代的开发工具非常相似。编译速度很慢,闪烁速度更慢。修复错误时,您需要像遇到错误之前一样将设备置于准确状态。这会产生非常缓慢的反馈,这会影响生产力并且经常将您拉出开发区域。

为了使这个反馈环路更短,我们发布了Mbed Simulator的alpha版本。模拟器允许您直接在您的计算机上运行Mbed OS 5应用程序,以便您可以快速测试和验证应用程序,而不必写入真实的板卡中。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学习工具,因为您可以快速了解Mbed的工作原理。这对于开发复杂的应用程序也非常有用。在Arm内部,我们一直使用模拟器来处理mbed-http,Mbed LoRaWAN堆栈和uTensor。

注意: Mbed Simulator是Mbed Labs的一部分。Mbed实验室项目展示了由Mbed工程师开发的有趣的项目。然而,这些项目并没有得到Arm的积极支持,并且可能随时被添加,删除或中断。

运行Blinky并显示C12832 LCD显示屏的Mbed Simulator在线环境

在线模拟器
该模拟器有两种版本:一个完全在浏览器中运行的在线版本和一个适用于任何Mbed OS 5项目的离线版本。最简单的入门方法是:

打开在线Mbed模拟器

模拟器在左边显示代码编辑器。您可以在这里更改代码,然后点击Compile在模拟器中运行它。从外设(如流行的C12832 LCD显示器)到网络,都有各种各样的演示。您可以直接从模拟器使用完整的Mbed网络堆栈。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演示并点击Load。演示将自动加载。

您也可以添加新组件。例如,您可以使外部LED闪烁。

  • 加载'Blinky'。
  • 点击添加组件,选择红色LED并选择p5作为引脚。
  • 在代码中,更改LED1为p5。
  • 点击编译。
  • 现在外部LED闪烁而不是内部LED。

您也可以与他人分享您的代码。只需分享您编译的应用程序的URL。当某人打开URL时,它将加载您之前创建的应用程序(只有组件不会自动添加)。

离线
您也可以在任何Mbed OS 5项目上离线运行模拟器。这使您可以将模拟器集成到您的开发工作流程中。要离线使用模拟器,请首先:

  • 安装Mbed CLI。
  • 安装Emscripten SDK。
  • 安装Node.js 8或更高版本。

然后打开终端窗口,导航到Mbed OS 5项目并运行:

# installs the simulator
$ npm install mbed-simulator -g

# run the current project
$ mbed-simulator .

这将交叉编译当前应用程序并打开运行应用程序的浏览器。

完整官方英文说明:https://os.mbed.com/blog/entry/introducing-mbed-simulator/

网友A:
mbed os5导出的keil 5工程错误很多呀,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ed os5导出的keil 5工程错误很多呀,怎么处理?

一般不会的,是不是没有安装相应的芯片支持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的,是不是没有安装相应的芯片支持文件?

安装了哦,编译缺少这,缺少那的,,,完全搞不定。。。。感觉mbed代码简洁,,有能用的吗?或者你们谁导出来过 STM32F401的随便什么工程,分享一下,谢谢了,,,我导出来的都是有错误,,,pack包都安装的,无论是STD还是hal都用着没问题,,,mbed导出来的就不行~~能分享个工程就行,也好入门mb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哦,编译缺少这,缺少那的,,,完全搞不定。。。。感觉mbed代码简洁,,有能用的吗?或者你们谁导 ...

导出时要选择格式,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