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帮我

楼主:
这个光敏电阻控制LED的电路有问题吗,因为protel里没有光敏电阻,所以我用一个光电二极管代替了

网友:
如果A2是光敏LED,画反了。光敏LED反向电阻随光照强度减少。改过来后的结果是无光照,右边的LED点亮。

网友:
protel里没有光敏电阻----可以自己建一个器件的。光敏电阻是没有极性的,光敏LED是有极性的。另:看你的电逻辑图-----是黑暗的环境点亮LED,明亮的环境关闭LED,图中的A1不串联一个限流电阻,是否可以长期稳定的工作?请考虑一下。

网友:
如楼上所说,A1 LED如果不加限流电阻,很容易烧坏了。

网友A:
发光管A1应该串联一支限流电阻再接到三极管集电极,否则可能因电流过大而损坏。

网友B:
A2 这样放是光伏模式,R3和R4不加也行,
若以光电导模式运作则要倒着放,这时,A2 不会发电,而是个 下拉电导(吸电流),三极管需有上接偏置才可开通,R3和R4不加不行,
至于 A1,maychang老师的做法允许管子饱和,如果不这样做,可把 R1 移到发射极,阻值按 A1电流及基极电位 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光管A1应该串联一支限流电阻再接到三极管集电极,否则可能因电流过大而损坏。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2 这样放是光伏模式,R3和R4不加也行,
若以光电导模式运作则要倒着放,这时,A2 不会发电,而是个 下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