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老烧开关管

楼主:
pwm芯片是sg6841   开关管换了好几个新的,都烧了,周边电路都测了,没发现问题 ,反正一上电就烧,,搞不懂,尖峰吸收电路的几个电阻,和电容和二极管也查过,没查出问题 ,希望各位大神支支招。我用示波器测开关管g发现,波动比较历害,我对比旁边哪个5v输出的通pwm芯片的栅极,都能稳定在14v 的方波,,,而这路的pwm芯片的输出到开关管的波动比较历害,现在不知所错了,,求教。。。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给出的解答也未必有用啊!建议:上传电路图,pcb的布局图。

网友:
叙述含糊不清,没办法为你支具体的招。
只能说:逐个换元件,保证换上去的元件是好的,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开关电源不是那么容易弄的。首先必须搞清楚工作原理,每个元器件的参数要求。乱碰是不行的。

网友:
一上电就烧不是管子的错
就不给测试的机会
周围电路是否合理,,
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开关管限流电阻不能直接短 接,,,所以上电就烧,唉,,已经解决

网友:
限流电阻是保护前级电源,如后级有短路前面没有限流会烧电源,限流如短接是直接就烧。

网友:
没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