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micropython的多功能无线电子钟

楼主:
一直想用micropython做点好玩的东西,但是因为时间问题,一直没有开始做。前一段时间用ESP8266做了一个多功能的电子钟,它具有时间显示、温湿度采集、气压采集、网络校时、网络查看等多种功能。数据记录在ESP8266内部的flash中,定时采集并保存,即使断电也可以通过锂电池继续采集数据。

使用到的元件有:

  •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约3元
  • DS1307时钟 + EEPROM模块,约3元
  • BMP280气压传感器,6元
  • 水银开关,0.1元
  • ESP8266开发板,15元
  • TM1637数码管模块,20元,
  • TP4056锂电池充电,0.5元
  • 5x7cm万用板,1元
  • CH2插座、导线、排针、排母若干,1元

BMP280可以换成的BMP180(BMP180已经停产),因为可能大家还有以前剩下的BMP180模块,接口都是I2C,换个库就可以。数码管使用了大号数码管模块,上面有4个1.8寸的数码管,这样远处也可以看的比较清晰。数码管需要4.5V以上才能点亮。
水银开关是用来作为数码管方向检测,可以自动识别正反,如果不需要这个功能就可以不用。

总成本约50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其它传感器和功能,比如声音(噪声)、光线、太阳能供电等。

元件一览

因为元件不多,所以没有单独做板,所有元件都焊接到一个万用板上,传感器使用排母连接,可以随时取下。焊接好的效果图如下:

全部传感器插上后的效果:

连接数码管模块、电池后的效果

运行效果

系统通过ESP8266模块的USB供电,它也是编程调试接口,系统可以使用手机的USB充电器供电。

工作原理

连接USB后,还可以给锂电池充电。USB断电后,由锂电池继续供电。但是锂电池电压较低,不足以点亮数码管,因此关闭数码管显示,但是可以继续采集传感器数据。

通过ADC采集系统电压,当USB输入是5V,锂电池供电最高4.2V,通过电压就可以判断是USB供电还是锂电池供电。需要注意ESP8266的ADC最高输入电压是1V,因此需要进行合适的分压。ESP8266模块上已经有两个100K和220K电阻进行了分压,可以满足最高3V输入电压,考虑到USB是5V电压,还需要外加一个电阻。

在USB供电时,可以通过Wifi连接到网络,并通过网络进行校准时间。ESP8266还可以作为主机,通过计算机、手机浏览器打开就可以查看当前传感器参数。更进一步,还可以通过浏览器设置系统参数,比如设置传感器采集时间间隔、控制传感器的开关、设置传感器校准参数等。

GPIO分配

ESP8266的GPIO比较少,需要合理分配:

ADC电池电压采集
GPIO14DHT11
GPIO2LED
GPIO5SDA
GPIO4 SCL
GPIO12 CLK/TM1637
GPIO13 DIO/TM1637
GPIO12 水银开关检测

此外,为了让ESP8266可以通过RTC唤醒,GPIO16需要连接到RST上。

原理图

(原理图还没有时间整理出来,等后面补上)

PCB

待定

简单的测试程序

网络部分还没有加上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RTC, ADC
led = Pin(2, Pin.OUT, value=1)
import machine
import time

import bmp280
import dht
import TM1637
import DS1307

i2c=I2C(sda=Pin(5), scl=Pin(4))
ds=DS1307.DS1307(i2c)
adc = ADC(0)
rtc = RTC()
b = bmp280.BMP280(i2c)
dht11 = dht.DHT11(Pin(14))

dir_pin=Pin(4, Pin.IN, Pin.PULL_UP)

def getDir():
    dir_pin=Pin(4, Pin.IN, Pin.PULL_UP)
    dir = dir_pin()

    return dir

tm=TM1637.TM1637(dio=Pin(13), clk=Pin(12))

def init():
    rtc.irq(trigger=rtc.ALARM0, wake=machine.DEEPSLEEP)
    t = (adc.read() + adc.read()) // 2
    if t > 450:
        for i in range(4):
            tm.showDP(i)
            time.sleep_ms(500)
            tm.showDP(i, 0)

init()

old = 99
while 1:
    sec=ds.Second()
    t = (adc.read() + adc.read()) // 2
    if t < 450:
        rtc.alarm(rtc.ALARM0, 2000)
        machine.deepsleep()
    else:
        if sec!=old:
            old=sec
            min=ds.Minute()
            hour=ds.Hour()
            if (sec%10) > 3:   # Time
                tm.shownum(hour*100+min)
                tm.showDP(1,sec%2)
                tm.showDP(2,sec%2)
            elif (sec%10) > 1: # Temperature
                t = round(b.getTemp())
                tm.clear()
                if t < 0:
                    tm._dat(0, 0x40)
                    t = -t
                if t > 85:
                    t = 85
                tm.showbit(t//10, 1)
                tm.showbit(t%10, 2)
                tm._dat(3, 0x39)
            else:              # Humidity
                try:
                    dht11.measure()
                    time.sleep_ms(100)
                    h = dht11.humidity()
                    if h > 100:
                        h = 100
                    tm.clear()
                    if h==100:
                        tm.showbit(1, 0)
                    tm.showbit(h//10, 1)
                    tm.showbit(h%10, 2)
                    tm._dat(3, 0x76)
                except:
                    pass

    time.sleep_ms(50)

DIY还没有完成,程序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加上网络功能、server功能、数据保存等。等最后完成后,会逐步整理出来,在github上和大家分享。如果有网友需要PCB可以留言,超过5个网友就会去做板,可以免费提供空的PCB。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cexper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欢迎大家大家一起研究,但是严禁XXX公司(暂时不点名了)抄袭。

网友:
做的不错,家里又多了一个电子钟

网友A:
这些元器件的库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元器件的库哪里可以下载啊?

忘记写了,在github上的mpy-lib中。

https://github.com/shaoziyang/mpy-lib

网友:
只有仰视的份,我现在51都玩不好,羡慕ing...

网友:
我要PCB。谢谢!

TM1637数码管模块,20元
这个淘宝上没有卖的。

请问哪个店里能把这些配齐啊?
最好你们弄个散件包什么的,我们去买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PCB。谢谢!

TM1637数码管模块,20元
这个淘宝上没有卖的。

请问哪个店里能把这些配齐啊?
...

PCB还没有做。

网友:
很棒哦,帖子写的不错,加油加油,以后可以多发这种帖子,对自己也很有帮助,不光能加深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还能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