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u6050开启DMP后,还可以和其他传感器一起使用I2C接口?如果共用的话会不会冲...

楼主:
请问mpu6050开启DMP后,还可以和其他传感器一起使用I2C接口?如果共用的话会不会冲突?

注:我是在开启了DMP的6050用于开启计步功能,在使能只有6050一个传感器时,设置步数和读取步数的寄存器都是可以正确操作的,但是我只要再加上其他和它共用同一I2C的传感器后,设置的步数和读取的步数都失败,(写入什么值,读取都是0),但是DMP的加速度和陀螺仪数值都是正确输出的。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共用I2C确认一下地址没有问题吧!

网友A:
I2C注意地址就好了,其他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注意地址就好了,其他没关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