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中AXI转I2Cip核的使用时读不到数据

楼主:
5芯积分

我需要把一个使用I2C时序的温度传感器ADT7420接上AHB总线。由于vivado中没有直接I2C转AHB的ip核,于是将ahb转axi、axi转iic两个ip核连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顶层文件调用如下:
     assign SCL = iic_rtl_scl_t ? iic_rtl_scl_o : 1'bz;
     assign SDA = iic_rtl_sda_t ? iic_rtl_sda_o : 1'bz;
     assign iic_rtl_scl_i = SCL;
     assign iic_rtl_sda_i = SDA;

SENSOR_T    SENSOR_T(
             .HSEL(hsel_t),
             .HCLK(fclk),
             .HRESETn(reg_sys_rst_n),
             .HREADY(hreadys),
             .HADDR(haddrs),
             .HTRANS(htranss),
             .HWRITE(hwrites),
             .HSIZE(hsizes),
             .HWDATA(hwdatas),
             .HREADYOUT(hreadyout_t),
             .HRDATA(hrdata_t),
//             .SCL(SCL),
//             .SDA(SDA)
             .iic_rtl_scl_i(iic_rtl_scl_i),
             .iic_rtl_sda_i(iic_rtl_sda_i),
             .iic_rtl_scl_o(iic_rtl_scl_o),
             .iic_rtl_sda_o(iic_rtl_sda_o),
             .iic_rtl_scl_t(iic_rtl_scl_t),
             .iic_rtl_sda_t(iic_rtl_sda_t)
        );

i2c的输入输出接口如下:

这几个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按照使用文档上的操作时序,我使用了dynamic logic controller flow的工作模式

在keil上进行如上配置,
#include
#define LED  *(unsigned int *)  0x50000000
#define TEM_ISR  0x51000020
#define TEM_CR  0x5100100
#define TEM_IER 0x51000028
#define TEM_SR 0x51000104
#define TEM_TX_FIFO 0x51000108
#define TEM_RX_FIFO 0x5100010C
#define TEM_RX_PIRQ 0x51000120
#define TEM_RX_FIFO_OCY 0x51000118
#define TEM_TX_FIFO_OCY 0x51000114
void delay(uint32_t y);

int main(void)
{

    static uint8_t i = 0;
        static uint8_t l=0x01;      volatile uint32_t temp = 0;
     volatile  uint32_t temp1 = 0;

    while(1){
            *(unsigned int *)  TEM_IER=0xFF;
            *(unsigned int *)    TEM_RX_PIRQ=0x0F;
                *(unsigned int *)TEM_CR|=0x2;
            *(uint32_t *) TEM_TX_FIFO  =0x197;
            *(uint32_t *) TEM_TX_FIFO  =0x201;
            //temp = *(unsigned int *) TEM_RX_FIFO;
            LED =0x55;
            temp=*(unsigned int *)TEM_IER;
            //temp=1;
            //temp1=*(unsigned int *) TEM_ISR;
            //delay(10);

            *(unsigned int *)TEM_CR|=0x4;
            delay(10);
            //temp1=*(unsigned int *) TEM_ISR;
            //temp1=*(unsigned int *) TEM_ISR;
            do{
            temp1=*(unsigned int *) TEM_ISR;
            }while((temp1 & 0x8)==0);

            *(unsigned int *) TEM_CR=0x00000010;
            temp = *(unsigned int *) TEM_RX_FIFO;
            delay(100);
            l=l<<1;
            if(l==0){
                l=0x01;
            }
        i++;

    }

}
在进行调试时scl与sda都无波形出现。

附上axi iic的使用文档。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3MjMzfGM4ZmIyYjVlYjc2YzMyMjY5M2Q1ZTdhM2NmYzY3ZWM3fDE3MzcyMjUxMDQ%3D&request=yes&_f=.pdf

不胜感激!

网友:
讲的特别棒,看来一边就觉得完全理解了讲的特别棒,看来一边就觉得完全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