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源电路原理图24V/8A

楼主:
哪们大神有恒流源电路的资料?
请指教一下,如何做24V 8A的恒流源?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是想要恒流输出8A,最大输出电压24V的电源吧?抑或24V恒压输出,最大输出电流8A的恒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恒流输出8A,最大输出电压24V的电源吧?抑或24V恒压输出,最大输出电流8A的恒压源?

是想要最大输出24V,恒流8A的方案

网友B:
还需说清楚精度要求,最好有用途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需说清楚精度要求,最好有用途说明。

是给电池充电,电池的最大电池是8A

网友:
给电池充电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充电曲线,应该讲清楚是给什么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给电池充电,电池的最大电池是8A

给电池充电的电流精度要求不高,电压精度则看电池类型,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大量充电器的电路,可以参考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

网友:
给电池充电,什么电池,一般来说,一些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