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 12v转20v 2A输出电流 升压电感从磁环电感能改成贴片功率电感吗?

楼主:
具体的原理图附上,本来用160uH的磁环电感能带的起20v2A负载,由于需要 不能使用磁环电感 所以我改成了220UH的贴片功率电感,但是带载1A以上就不行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替换,但是要注意电感除电感量的之外的工作电流、工作频率和Q值等参数,尤其是载流能力一定要满足,否则磁饱和了自然就会出问题。

网友:
注意贴片电感的额定电流够不
MC34063本身开关电流最大值是1.5A
楼主的是超过1.5A的扩流电路,要根据手册核算外加扩流电路的参数
更换电感后是否频率变化

12v转20v 2A即使以前能用发热量也不会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但是要注意电感除电感量的之外的工作电流、工作频率和Q值等参数,尤其是载流能力一定要满足,否 ...

确实是磁饱和了,那么相应的贴片功率电感的感量要再选大吗?

网友:
猜测是你换上去的贴片电感电流容量不够,铁心已经进入饱和区。

网友:
我换的是CD75   220UH的贴片功率电感,比较了解反激式开关电源。对于DC-DC电源不是很了解。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C:
求高手解释一下Q1的作用?这样用有什么好处?适用多大的频率?

网友:
电感量大,电流小

网友:
关键在于选择功率电感的过电流能力,比如我看到一个CD75-221K的电感规格书,写的是额定电流是0.49A(饱和电流会大些,但不会大很多,估计也就在0.7A左右吧)。所以肯定带不起那么大电流的负载咯。你要么降低感量(因为线圈匝数减少,所以同样尺寸用的铜线会粗些,过电流能力也就大一些),CD75大于2A的额定电流要小于120uH了。要么加大电感尺寸,增加铜线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磁饱和了,那么相应的贴片功率电感的感量要再选大吗?

电感量和载流参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电感量按需要选,载流同样按需要选,但各是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高手解释一下Q1的作用?这样用有什么好处?适用多大的频率?

同问..  Q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  Q1的作用是什么??

Q1的作用,必须了解34063内部结构以及功率MOS管特性之后才能够理解。下面是34063内部结构框图,注意2脚是单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高手解释一下Q1的作用?这样用有什么好处?适用多大的频率?

见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