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中PCB规则导入

楼主:
在AD中,将一个PCB中的规则导入另一个新建的PCB时,软件总是闪退或者报错,是怎么回事?
PCB规则导入,各位大神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呗

网友:
导出导入我是按照下面这个链接操作的。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8cdccae9bc9a65315413cde2.html

网友A:
是否版本不兼容,有一个是比较老的。我这边导规则时没报错,但编辑原理图库时,经常报错。

网友:
不好说
水知道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导出规则时最好是全选各项规则
然后,导入Import Rul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版本不兼容,有一个是比较老的。我这边导规则时没报错,但编辑原理图库时,经常报错。

应该不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我新建两个PCB ,其中一个设置规则,然后导出再导入另一个新建PCB,也是同样的闪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
水知道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导出规则时最好是全选各项规则
然后,导入Import Rules

嗯嗯嗯,是全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版本不兼容,有一个是比较老的。我这边导规则时没报错,但编辑原理图库时,经常报错。

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嗯,是全选的

导出导入的操作没什么技巧,,
应该是版本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出导入的操作没什么技巧,,
应该是版本兼容问题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可能是我的版本存在什么漏洞,因为我新建两个PCB ,其中一个设置规则,然后导出再导入另一个新建PCB,也是同样的闪退。

现在要用到规则导入的操作,竟然还实现不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手动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

10.890, 比较早的版本。

网友:
谢谢分享!!~~

嘉立创打样联系QQ800058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