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G中共模抑制比测试中,测试信号为什么选择20Vrms/50Hz的正弦信号

楼主:
如题,之前查看过YY1139和IEC60601-2-25的共模抑制比测试方案,针对他给出的20Vrms/50Hz的正弦测试信号不太理解,为什么会选定在这样幅值的信号,请求解答

网友A:
附上测试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测试电路图

我猜测这是测试心电放大器或者心电图机的共模抑制比。
采用50Hz频率,因为现场的最大干扰源是市电线路,其频率是50Hz。幅度用20V有效值,也是根据实际使用环境而确定的。使用现场交流市电当然是220V,但市电线路与人体之间电容通常远小于图中的1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