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来看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怎么解决

网友A:
不就是鼠标点一下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鼠标点一下的事吗?

点了yes一直在的 no的话程序烧录不成功

网友B:
有没有升级过库函数。检查一下。boot引脚的硬件配置是否正确。到地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升级过库函数。检查一下。boot引脚的硬件配置是否正确。到地或供电。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