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ADC 更新

楼主:
在1.9.4版本的ESP32 mpy固件中 ADC部分可能较之前有一定的变化,正好调到这里就贴出来 首先,使用的基本代码如下:

```pythonfrom machine import Pin, ADC adc = ADC(Pin(36)) adc.atten(adc.ATT_0DB) adc.read()

但是较之8266的固件,可以在tab按键后看到 ADC的方法只有 ADC.atten() ADC.read() ADC.width() 另外,ATTN的参数使用可以扩展采样电压范围,但是据说线性度没想象那么好,这点我还没有测试。。。

ADC pin input range is 0-1.1V. This maximum value can be increased up to 3.3V using the highest attenuation of 11dB. Do not exceed >the maximum of 3.3V, to avoid damaging the device.

网友A:
同时,发现8266 在1.9.4固件下 adc.read()的测量范围对应的是0-3.1V(1024),不是官方宣称的0-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发现8266 在1.9.4固件下 adc.read()的测量范围对应的是0-3.1V(1024),不是官方宣称的0-1v。。。

物理层上最高输入是1V,是bug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物理层上最高输入是1V,是bug吗?

我的测试方法是直接读这个读数,一直读到1024看看电压是多少,结果是3.1v
物理层上。。。应该不会只输入到1V吧。。。不然这个3.1V咋出来的

今天我做了ESP32的AD的校正 用的是ATTN_0DB,12bit,可以比较准确的测75mv-1V内的电压了
ad_tmp = ad_tmp/sample_num*976.7/4096+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物理层上最高输入是1V,是bug吗?

shao大有没有用过loboris/MicroPython_ESP32_psRAM_LoBo 这个版本?发现这个版本里有很多官方没有的功能,而且好几个功能很好使
加个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测试方法是直接读这个读数,一直读到1024看看电压是多少,结果是3.1v
物理层上。。。应该不会只输入 ...

你用的是ESP8266开发板吧,有些开发板内部带有分压电阻了,所以可以输入更高电压。你直接量ADC引脚试试

网友:
MicroPython_ESP32_psRAM的版本没有试过,听说是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ESP8266开发板吧,有些开发板内部带有分压电阻了,所以可以输入更高电压。你直接量ADC引脚试试

嗯 我想起来了 nodemcu上是有分压电阻。。。给忘记了
MicroPython_ESP32_psRAM这个版本里 有很多功能是主线版本不具备的
甚至我看issue里有很多修正蓝牙的帖子在 昨天很晚才找到这个 后面有时间我试试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我想起来了 nodemcu上是有分压电阻。。。给忘记了
MicroPython_ESP32_psRAM这个版本里 有很多功能是 ...

micropython官方团队在ESP32上进展很慢,可能原因一是硬件本身bug,在就是为了先发展商业版本。所以国外有网友着急开了一个ESP32的新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780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官方团队在ESP32上进展很慢,可能原因一是硬件本身bug,在就是为了先发展商业版本。所以国外 ...

哦哦 原来Boris是他啊
嗯,是啊 他这个确实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现在用的ESP-IDF是3.1 怪不得有蓝牙
I (30) boot: ESP-IDF v3.1-dev-961-ga2556229 2nd stage 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官方团队在ESP32上进展很慢,可能原因一是硬件本身bug,在就是为了先发展商业版本。所以国外 ...

这个是LoBo版本的启动输出

rst:0x1 (POWERON_RESET),boot:0x13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2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5904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78000,len:0
load:0x40078000,len:14948
entry 0x4007862c
I (30) boot: ESP-IDF v3.1-dev-961-ga2556229 2nd stage bootloader
I (30) boot: compile time 17:37:01
I (30) boot: Enabling RNG early entropy source...
I (36) boot: SPI Speed      : 40MHz
I (40) boot: SPI Mode       : DIO
I (44) boot: SPI Flash Size : 4MB
I (48) boot: Partition Table:
I (52) boot: ## Label            Usage          Type ST Offset   Length
I (59) boot:  0 nvs              WiFi data        01 02 00009000 00006000
I (66) boot:  1 phy_init         RF data          01 01 0000f000 00001000
I (74) boot:  2 MicroPython      factory app      00 00 00010000 001d0000
I (81) boot:  3 internalfs       Unknown data     01 82 001e0000 00100000
I (89) boot: End of partition table
I (93) esp_image: segment 0: paddr=0x00010020 vaddr=0x3f400020 size=0x6d79c (448412) map
I (191) esp_image: segment 1: paddr=0x0007d7c4 vaddr=0x3ffb0000 size=0x0284c ( 10316) load
I (193) esp_image: segment 2: paddr=0x00080018 vaddr=0x400d0018 size=0x13d6a0 (1300128) map
I (455) esp_image: segment 3: paddr=0x001bd6c0 vaddr=0x3ffb284c size=0x02a50 ( 10832) load
I (457) esp_image: segment 4: paddr=0x001c0118 vaddr=0x40080000 size=0x00400 (  1024) load
I (461) esp_image: segment 5: paddr=0x001c0520 vaddr=0x40080400 size=0x15d60 ( 89440) load
I (490) esp_image: segment 6: paddr=0x001d6288 vaddr=0x400c0000 size=0x00648 (  1608) load
I (490) esp_image: segment 7: paddr=0x001d68d8 vaddr=0x50000000 size=0x0098c (  2444) load
I (502) boot: Loaded app from partition at offset 0x10000
I (503) boot: Disabling RNG early entropy source...
I (508) cpu_start: Pro cpu up.
I (512) cpu_start: Starting app cpu, entry point is 0x40081434
I (0) cpu_start: App cpu up.
I (522) heap_init: Initializing. RAM available for dynamic allocation:
D (529) heap_init: New heap initialised at 0x3ffae6e0
I (534) heap_init: At 3FFAE6E0 len 00001920 (6 KiB): DRAM
D (540) heap_init: New heap initialised at 0x3ffbcfd8
I (545) heap_init: At 3FFBCFD8 len 00023028 (140 KiB): DRAM
I (552) heap_init: At 3FFE0440 len 00003BC0 (14 KiB): D/IRAM
I (558) heap_init: At 3FFE4350 len 0001BCB0 (111 KiB): D/IRAM
D (564) heap_init: New heap initialised at 0x40096160
I (570) heap_init: At 40096160 len 00009EA0 (39 KiB): IRAM
I (576) cpu_start: Pro cpu start user code
D (588) clk: RTC_SLOW_CLK calibration value: 3286438
I (2) cpu_start: Starting scheduler on PRO CPU.
I (0) cpu_start: Starting scheduler on APP CPU.
D (3) heap_init: New heap initialised at 0x3ffe0440
D (7) heap_init: New heap initialised at 0x3ffe4350
D (12) MicroPython: Entry
D (1014) MicroPython: SPIRAM: Disabled
D (1015) nvs: nvs_flash_init_custom partition=nvs start=9 count=6
D (1066) MicroPython: Configure stack
D (1066) nvs: nvs_open_from_partition MPY_NVM 1
D (1066) nvs: nvs_get MPY_StackSize 4
D (1067) nvs: nvs_get_str_or_blob MpyTimeZone
D (1071) MicroPython: MPy stack: 0x3ffc06d8 - 0x3ffc56e0 (20488)
D (1077) MicroPython: Configure heap
D (1081) nvs: nvs_get MPY_HeapSize 4
D (1084) MicroPython: MPy heap: 0x3ffc56e4 - 0x3ffd7724
D (1090) MicroPython: Main task min stack: 2200
I (1092) MicroPython: [=== MicroPython FreeRTOS task started (sp=3ffc5610) ===]

Internal FS (SPIFFS): Mounted on partition 'internalfs' [size: 1048576; Flash address: 0x1E0000]
----------------
Filesystem size: 956416 B
           Used: 1280 B
           Free: 955136 B
----------------

FreeRTOS running on BOTH CORES, MicroPython task started on App Core (1).

Reset reason: Power on reset
    uPY stack: 19456 bytes
     uPY heap: 72000/6320/65680 bytes

MicroPython ESP32_LoBo_v3.2.17 - 2018-05-16 on ESP32 board with ESP32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官方团队在ESP32上进展很慢,可能原因一是硬件本身bug,在就是为了先发展商业版本。所以国外 ...

这个是LoBo在20180516这个版本的changelist, 有很多有实用价值的功能开始work了

Updates from April 04 - May 16:

MicroPython core updated to the latest commit (1b7487e, 2018-05-16) from MicroPython master branch.
esp-idf updated to "v3.1-dev-961-ga2556229", comit a2556229aa6f55b16b171e3325ee9ab1943e8552, from 2018-05-08
Temporary solution for esp-idf bug (cannot set the QIO mode on some Flash chips)
Added support for runtime detection of SPIRAM
firmwares built with SPIRAM support can now run on boards without SPIRAM
Added GPS module, Wiki
Collecting gps data from separate FreeRTOS task (in background) is supported
Added built-in function float_precision(), precision of floats can be now set at run time
Added new method of initializing the array objects, size of the array object can be specified, uses much less heap space
Updated mqtt module, Wiki
uses new espmqtt library, new features and some bug fixes
mqtt over websockets is now also supported
Updated sys module
added function espidf_info(), returns information about used esp-idf
Added sys.tz() function o get or set the time zone
The time zone is saved in NVS string and time zone is set on boot
The time zone can be now preserved on reset, power off or deepsleep wake up
Updated machine module
Added SetStackSize() function to set the MicroPython stack size
Added SetHeapSize() function to set the MicroPython heap size
Both heap an stack sizes are set as NVS variables and are read at boot time to set the sizes, so the sizes may now be different than the compiled ones
Updated machine.timer module, changed function name reshot() to reshoot()
Updated machine.ADC module
Fixed bug: adc.read() always returns 0
Added support for ADC2
other minor bug fixes and improvements
Updated gc module
added function collectif(), conditional collect if heap usage greater than specified
optional argument can now be used with gc.collect() and gc.collectif() which enables printing some gc information
gc.threshold() value must be > 20K
gc.threshold() accepts additional argument which can set the gc debug level during automatic garbage collection
Updated utimeq module, fixed bugs in getting/setting time values
Updated display module, added text_x() and text_y() functions
Fixed bug when mp_hal_ticks_base was not updated afer soft resets
Updated network module, Wiki
Operating in STA & AP mode at the same time (APSTA) is now supported
ap_if.status('clients') now returns client's mac address and IP address
Updated uart module, Wiki
changes needed for gps module
more reliable
fixed critical bug which could cause crash after gc collect
fixed bug when wrong parameter was returned to callback functions
fixed issue where linefeed and pattern arguments were not able to accept character values > \x7f
added option to set inverted mode for Rx, Tx, CTS, RTS
enabled using hw flow controll if CTS and/or RTC pisn are defined
write_break() function added which emits the break signal after data write
Updated sockets module from latest official MicroPython
Updated rtc module, fixed bug in setting time zone in ntp_sync() function
microWebServer frozen module updated
Some frozen modules updated: upip (frozen module, pypy URL updated, some issues with ssl fixed), urequests, logging
SD card improvements
Improved initialization, it is now possible to connect SD cards without external pull-ups
high speed mode is now enabled for SD modes
Updated _thread module, some improvements, better handling by garbage collect
Updated BUILD.sh, added options  to select the comm port and/or baud rate from command line
Some new options added to menuconfig:
Using or not UNICODE can now be configured
Using or not Finalizer
Whether gc.collect() returns value
MicroPython scheduler depth
MicroPython thread G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oBo在20180516这个版本的changelist, 有很多有实用价值的功能开始work了

这个硬件和我们常见的低成本ESP32开发板不一样,支持4M及以上psRAM。我们下半年来做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件和我们常见的低成本ESP32开发板不一样,支持4M及以上psRAM。我们下半年来做一个吧。

好 我先把这个的编译环境搭起来 手上的esp32可以先验证一部分可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