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技术算不算电源的范畴

楼主:
电力电子,应该是电源的基础吧。
同样的,电网、高压电、变电这些,应该算工控还是算电源?
我们常说的电源,都是很狭义的,什么开关电源、UPS一类。比较泛的说法,电源包括哪些?

网友A:
不是这个专业的,坐等大神回答。你是管理员,自己把标题改一下

网友:
电池也是电源的一种,电池和电子技术有什么关系?
1800年,伏打发明电池。又过了将近百年,J.J.汤姆逊才测定了阴极射线的荷质比。汤姆逊测定阴极射线的荷质比时,别说电报、电话、电灯早已广泛应用于全世界,就连李鸿章都到德国照了一次X光照片,照片上清晰显示出在日本遇刺那颗子弹仍在李鸿章眼眶内。这些都和电子技术没有关系——电子还没有发现,当然没有电子技术。

网友:
1896年,李鸿章与俾斯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专业的,坐等大神回答。你是管理员,自己把标题改一下

标题已经改了。
我最近在整理电源的内容。
觉得把电源简单理解成开关电源,有点简单了。
pwm,斩波,逆变这些,都是电力电子的内容,但是电源也常用。因此到这里来求问专业人氏。

网友:
翻看一下电力电工的教材,在讲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自锁正反转电气电路时,三相进线L1,L2,L3就说是电源进线,,,
将其它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即电源

网友:
电力电子(楼主笔误写成了“电子电子”)技术和电源技术是两个领域,虽然有时往往称供电网为“电源”,但此“电源”非彼“电源”,技术侧重点大多不同。当然,在电力电子产品中也会用到“电源”。一般语境下的“电源”特指给电子产品供电的电源变换装置,或称“二次电源”,而且是用电子技术作为实现手段,使用的是所谓“电子元器件”。
电力电子技术既然和电源技术不是一码事,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电力电子,应该是电源的基础吧”。而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又是另外一码事了,跟电力电子技术和电源技术又是截然不同的领域。

网友B:
常用的电源包括哪些?既然定义了“电源”是一种“给电子产品供电的电源变换装置,或称二次电源”,那么电源包括什么就应该不难区分了。常见的交流-直流整流电源、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等都包括在内,但是,UPS虽然叫“不间断电源”但本身却不是纯粹的电源(注意,这里也有个此电源非彼电源的情况。汉语嘛,本来就不是讲究精确的语言,这里需要根据语境和上下文来判断词汇的精确含义),而是包括电源在内的电子产品,包括电源但不限于电源,内部还有其它必要的功能电路。

网友:
电力电子指的是利用半导体开关器件进行电能变换。小到高频开关变换的手机充电器,大到高压直流输变电的变流(DC-AC),均属电力电子。但是利用工频变压器整流线性稳压的老式小型适配器,及几十吨重的电力变压器,原则上不属电力电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电源包括哪些?既然定义了“电源”是一种“给电子产品供电的电源变换装置,或称二次电源”,那么电源 ...

UPS应属储能电源的大类,手机充电宝也是

网友: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 学过电力电子技术 里面是有很多关于电源的技术 boost buck 变压器 整流 逆变啥的
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电源。。也很宽泛 所以两个东西有重叠部分 但无法相互包括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S应属储能电源的大类,手机充电宝也是

我和蚂蚁的看法非技术分歧,包括蚂蚁在10楼所言,完全是语文问题,楼主问题的本质也同样是语文问题。

网友B:
关键点在于,“电力”的范畴。严格讲,“电力”领域仅包括发电和送变电系统。从“电源”的角度讲,发电叫“一次电源”,特征是电能由别的能源转换而来。而在送变电系统中,虽然送变电过程中包括电源的转换,但这种转换的目的不是为了适应直接驱动负载而是为了方便电能传输,故送变电系统仍属于一次电源领域而非二次电源。注意,还是那句话,此电源非彼电源,这是个纯粹的语文问题。另外,电力技术的历史远长于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的出现则是电子技术时代之后的事情,只有围绕发电、送变电这个核心,为这个核心服务的电子技术才能称为“电力电子技术”。
这下,应该解释的够清楚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点在于,“电力”的范畴。严格讲,“电力”领域仅包括发电和送变电系统。从“电源”的角度讲,发电叫“ ...

不好意思,我对语文不感兴趣,我只关心技术本身。
注意一个前提:电力电子是指利用半导体开关进行“静止功率”变换的电子技术。
交流发电机发电是电力,交流发电机需要许多传感器,需要微机,需要励磁,但这些玩意都不是电力电子。

网友:
集装箱式几千上万度电的电池柜+逆变并网器,算电力设备还是电源?
一般来说,为中小型电子设备供电的称为电源,为大中型设备供电的叫电力,而且非常模糊。
如:笔记本的适配器,充电器,甚至几千W的通讯电源,100KW的线性直流稳压器,都俗称电源。
二次电池的电力算不算电力,因为这个电力是经过电化学传换而来的,那么抽水储能发电站发的电是经过电力-势能转换得来的,那这算一次电源还是二次电源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对语文不感兴趣,我只关心技术本身。
注意一个前提:电力电子是指利用半导体开关进行“静止 ...

语文是技术精确表达的基础,没有共同的语文上的定义和理解,技术讨论显然没有意义。“电力”的定义在此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语文是技术精确表达的基础,没有共同的语文上的定义和理解,技术讨论显然没有意义。“电力”的定义在此是 ...

从语文上来表达,电力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语文上来表达,电力是什么?

见14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