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ESP8266] TPYBoard V202之Network

楼主:
实验目的

  • 学习在PC机系统中网络(network)的使用方法。
  • 学习TPYBoard V202连接网络的使用。
2.准备工作

所需元器件

  • TPYBoard V202一块
  • 数据线一条
  • 电脑 1台(本次实验以win7为例)所需软件

ESPlorer(3)下载地址

http://www.tpyboard.com/download/tool/169.htmlNetwork库的使用方法网络模块用于配置WiFi连接。一共两种模式,模式一,是tpyboardv202当sta节点,即连接路由器的节点。模式二,是tpyboardv202做为ap,充当路由。使用以下命令创建这些对象的实例:(1)当ESP8266连接到路由器时: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 创建一个站(当ESP8266连接到路由器时)接口
wlan.active(True)                          # 激活接口
wlan.scan()                                 # 扫描接入点
wlan.isconnected()                         # 检查站点是否连接到路由器
wlan.connect('essid', 'password')        # 连接到路由器
wlan.config('mac')      # 获取接口的MAC地址
wlan.ifconfig()         # 获取接口的IP / netmask / gw / DNS地址

检查是否连接是否建立:wlan.isconnected()

检查接口是否活动:wlan.active()

检查接口的网络设置:wlan.ifconfig()

在这教大家TPYBoard v202上电自动连接本地网络: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def led_state():
        p2 = Pin(2, Pin.OUT)
        p2.value(0)
        time.sleep_ms(500)
        p2.value(1)
        time.sleep_ms(500)
        p2.value(0)
        time.sleep_ms(500)
p2.value(1)
        time.sleep_ms(500)
def do_connect():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p2 = Pin(2, Pin.OUT)
        sta_if.active(False)
        if not sta_if.isconnected():
                p2.low()
                print('connecting to network...')
                sta_if.active(True)
                sta_if.connect('TurnipSmart', 'turnip2016')
                while not sta_if.isconnected():
                        pass
        if sta_if.isconnected():
                print('connect success')
                led_state()
                print('network config:', sta_if.ifconfig())
do_connect()

只需要将上面代码写入boot.py,在开发板上电后,就看到蓝灯常亮(正在连接网络),然后蓝灯交替闪烁两次,控制台打印connect success,证明已经连接到本地网络。

(2)当其他设备连接到ESP8266时:
import network
ap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创建接入点接口
ap.active(True)         # 激活接口
ap.config(essid='ESP-AP') # 设计接入点的ESSID

(3)向指定地址发送数据的方法:
def http_get(url):
        _, _, host, path = url.split('/', 3)
        addr = socket.getaddrinfo(host, 80)[0][-1]
        s = socket.socket()
        s.connect(addr)
        s.send(bytes('GET /%s HTTP/1.0\r\nHost: %s\r\n\r\n' % (path, host), 'utf8'))
        while True:
                data = s.recv(100)
                if data:
                        print(str(data, 'utf8'), end='')
                else:
                        break
        s.close()

4.实验

(1)实验要求

当TPYBoard v202未连接到网络时,led亮起警示,当连接成功后,熄灭。(2)main.py程序代码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p2 = Pin(2, Pin.OUT)
#我们在这里把接入点接口禁用,方便观看实验效果,非实验可以去掉
sta_if.active(False)
if not sta_if.isconnected():
        p2.low()
        print('connecting to network...')
        sta_if.active(True)
        sta_if.connect('TurnipSmart', 'turnip2016')
        while not sta_if.isconnected():
                pass
if sta_if.isconnected():
        print('connect success')
        p2.high()
        print('network config:', sta_if.ifconfig())

(3)实验效果

当我们复位,把程序写进去的时候会看到TPYBoard V202板载的蓝灯亮起来,当连接成功后蓝灯熄灭,控制台打印connect su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