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转换出错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DXP,在把电路图转换成PCB时,执行转换都正确,使转换生效时,走线部分全部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老司机看看。

执行变化是没问题的

执行变化是没问题的

使变化生效就出错了

使变化生效就出错了

执行转换时没问题

执行转换时没问题

使变化生效时出错

使变化生效时出错

网友:
准确一点说是原理图转换成PCB图
手机拍的很不清楚
应该用截图软件截图

网友:
先把room删除
出现这种情况,是PCB封装与原理图封装管脚不对应,建议检查下封装
原理图转PCB前要对原理图进行编译
Project----Compile Document ... .SchDoc

网友:
重新发个图,请帮忙看看

执行转换时

执行转换时

使转换生效

使转换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room删除
出现这种情况,是PCB封装与原理图封装管脚不对应,建议检查下封装
原理图转PCB前要对原理图 ...

我点了Project----Compile Document ... .SchDoc 没有看到任何反应?还有room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room删除
出现这种情况,是PCB封装与原理图封装管脚不对应,建议检查下封装
原理图转PCB前要对原理图 ...

原件转换都没问题,就是走线全部出错,麻烦再看看 谢谢!

网友:
PCB布线好像能正常进行

网友:
DXP是十年前的版本了,不太熟悉
点了Project----Compile Document ... .SchDoc 没有看到任何反应,就是有问题
编译只是对画的原理图检查,看线路有没画好,芯片的引脚是否画上线等
转换成PCB时,才会发现错误。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是好多线没有电气连接
还有,在Library里的元件都要有的元件封装对应
如果原理图画的没问题,检查能过,编译能过,元件库和封装库的管脚要一一对应,没有理由生成不了PCB的
把原理中的连续检查一下是否连接正确,元件和封装库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是好多线没有电气连接
还有,在Library里的元件都要有的元件封装对应
如果原理图画的没问题, ...

谢谢!我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