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东西可以实现电源正负极换路

楼主:
用的12V电源,调试电机,电机需换向工作,有没有能使电源转换正负的工具,手动换向影响测试,

网友:
双刀双掷的继电器

网友:
如果手动单刀双郑,如果要自动用plc或者单片机驱动都行,看你想怎么用了

网友:
手动换向是用双刀双掷开关。若要自动换向,用电子器件模仿双刀双掷开关的动作。

网友:
建议:H桥。因为可以电控,便于你的测试。

网友:
继电器最简单。H桥网上也有现成的模块。小功率电机的用用L298的挺多的

网友:
无论什么方法切换,有一点就是不能同时打开,就是要考虑互锁

网友:
需要单片机吗?

网友:
用继电器切换简单又方便。

网友:
电机的转动不需要调节?直接怼12V上去了?如果是程序控制电机驱动器从而使电机转动的话,程序控制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