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滤波器

楼主:
想用二阶无源带通滤波器对1K信号进行滤波,发现仿真出来的无源带通滤波器实际焊到电路上测试效果不好,大神们可以指点下么或者帮着设计下电路,谢谢[最开始选用的有源带通滤波器(UA741),带宽100Hz、Q=10、增益1dB,,因为使用有源带通滤波器,滤波器输出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改成无源滤波器了]

网友:
“仿真出来的无源带通滤波器实际焊到电路上测试效果不好,大神们可以指点下么或者帮着设计下电路,谢谢”
总要说清楚实际焊接到电路上怎么个“效果不好”,网友才能够给你出主意吧?
“仿真出来”是个什么“效果”,也要说清楚吧?
你的仿真电路,也要贴出来吧?

网友A:
实际测试时发现中心频率偏,信号1K衰减严重,,怀疑和中心频率偏有关,但为什么中心频率会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时发现中心频率偏,信号1K衰减严重,,怀疑和中心频率偏有关,但为什么中心频率会偏呢

这个滤波器对元件分布参数非常敏感,包括电容的等效电阻和线圈的直流电阻以及铁心的损耗。

偏离中心频率,猜测是元件数值误差所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时发现中心频率偏,信号1K衰减严重,,怀疑和中心频率偏有关,但为什么中心频率会偏呢

强烈建议不要使用这么强耦合的两个谐振回路构成带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时发现中心频率偏,信号1K衰减严重,,怀疑和中心频率偏有关,但为什么中心频率会偏呢

又想到一点:你的两个电感是什么样的电感?彼此之间是否有磁耦合?

网友C:
频率低用LC电路的缺点是电感大,还有M大所说的太灵敏,不如用RC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想到一点:你的两个电感是什么样的电感?彼此之间是否有磁耦合?

电感就是绕线电感,现在就是说中心频率偏的太大,,想着可能是与分布参数有关,不然应该不至于频偏那么大,导致1K处衰减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频率低用LC电路的缺点是电感大,还有M大所说的太灵敏,不如用RC电路。

RC滤波器应该有损耗吧,,我这个实际应用时1K处信号最好不要有衰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C滤波器应该有损耗吧,,我这个实际应用时1K处信号最好不要有衰减的

而且我要用的是带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就是绕线电感,现在就是说中心频率偏的太大,,想着可能是与分布参数有关,不然应该不至于频偏那么大 ...

图中标注电容量是93uF,电感量是270uH。
93uF不是标称值,市场上买不到93uF的电容。不知道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电容量和电感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要用的是带通

“RC滤波器应该有损耗吧”
有损耗,再放大就是了。首帖你使用有源滤波器,不是也要用个运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要用的是带通

“而且我要用的是带通”
RC,也可以构成带通滤波电路。首帖你不是用过有源带通滤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时发现中心频率偏,信号1K衰减严重,,怀疑和中心频率偏有关,但为什么中心频率会偏呢

中心频率1kHz,带宽要100Hz,这样的滤波器应该说带宽相当大,用LC滤波的话不容易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C滤波器应该有损耗吧”
有损耗,再放大就是了。首帖你使用有源滤波器,不是也要用个运放么?

滤波器后级有一级放大,但是这个放大倍数有要求(放大不能超过5倍),所以我这个地方的滤波器最好不能有衰减,否则后级放大满足不了最终输出的幅度(我之前用的有源滤波器增益是1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要用的是带通”
RC,也可以构成带通滤波电路。首帖你不是用过有源带通滤波么?

我刚才试了RC的滤波器,,测试时1K信号处应该有60%衰减,,中心频率偏了30Hz左右,,我想再调调参数应该可以将中心频率调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心频率1kHz,带宽要100Hz,这样的滤波器应该说带宽相当大,用LC滤波的话不容易设计。

那就是要用无源滤波器的话,最好就用R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后级有一级放大,但是这个放大倍数有要求(放大不能超过5倍),所以我这个地方的滤波器最好不能有 ...

“滤波器后级有一级放大,但是这个放大倍数有要求(放大不能超过5倍),所以我这个地方的滤波器最好不能有衰减,否则后级放大满足不了最终输出的幅度(我之前用的有源滤波器增益是1dB)”

你这是跟自己过不去。
放大器输出幅度与放大倍数无关。没有“放大不能超过5倍”这一说。
你的带通滤波电路衰减了,只要将后级放大倍数改大些,所有衰减问题统统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要用无源滤波器的话,最好就用RC的

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有源滤波器。
首帖你说“使用有源带通滤波器,滤波器输出不是很稳定”,所以改成了LC无源滤波。问题是:LC滤波更不稳定,线圈的电感量和Q值受温度和湿度影响相当大。93uF的电容,想必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电容量受温度影响也相当大。若使用RC运放构成的有源滤波器,电阻受温度和湿度影响比较小,电容也不必使用容量那么大的电解电容,而非电解电容的容量温度系数都比电解电容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有源滤波器。
首帖你说“使用有源带通滤波器,滤波器输出不是很稳定”,所以改成了 ...

谢谢~~

网友:
   楼主中心频率1KHz,带宽100Hz,那么Q=10的品质因数要求已经不低,采用无源RC是肯定没办法实现,只能有源滤波。按照我的计算,电路参数:C取68nf,Rf =1/3.14*0.1*68=47K,Re =47/4*10*10=0.117K。你先仿真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问题有几点:
1,Q=sqrt(L/C)=1.7
2,L, C公差一般达10-20%
3,L, C具有ESR,在Q较小时,不足4阶,严重的情况靠近2阶

网友:
这个滤波器完全应该用有源的,简单又可靠,楼主说的有源滤波器不稳定应该是设计或者制作上有问题。
用LC滤波器属于吃力不讨好。
建议楼主将原来的有源滤波器的电路以及测试情况贴上来讨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