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切换充放电电路

楼主:
我的C1、C2、F1、F2分别连接单片机引脚,给定高低电平时MOS会实现通断,BAT1和BAT2分别连接两个锂电池(3.7V),但是当我外接锂电池时,单片机的指示灯微亮,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微亮?我配置的C1C2F1F2引脚都是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啊,有没有大神知道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当我外接锂电池时,单片机的指示灯微亮,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微亮?”

“单片机的指示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外接锂电池时,单片机的指示灯微亮,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微亮?”

“单片机的指示灯”在哪里?

嗯,二极管正极接单片机的3.3V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二极管正极接单片机的3.3V端

4楼图中发光管经电阻接到“V_3.3V”,也就是单片机9脚。但是在首帖第一幅图中,没有“V_3.3V”这个标号。

网友C:
楼主描述的实在太不清楚,要说清楚BAT、OUT、V3.3等,LED微亮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另外,把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画上,注意分析其可能导致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描述的实在太不清楚,要说清楚BAT、OUT、V3.3等,LED微亮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另外,把MOS管的寄生二极管 ...

仔细看我的三个图,F1、F2连接单片机单片机引脚并配置为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同时BAT1和BAT2是连接两个锂电池,而且指示灯连接单片机端的3.3V,也就是说只有我单片机上电后等才会亮,但是当我外接锂电池时候,这个灯是微亮,就是理论上是不会亮的,因为我没有给单片机供电,我怀疑电压从F1,F2进入单片机了,才有了这个效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你们看我的这个图,其实电池是和单片机间接连接的,我现在很纠结,你们能懂吗???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我的三个图,F1、F2连接单片机单片机引脚并配置为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同时BAT1和BAT2是连 ...

我的这个MOS管内部集成了寄生二极管!AO3415   增强型P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我的三个图,F1、F2连接单片机单片机引脚并配置为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同时BAT1和BAT2是连 ...

“理论上不会亮”?那显然你理解的“理论”跟真正的理论是两码事。是不是通过电阻流入,你可以去掉电池然后串联同样阻值的电阻去驱动LED看亮度即可获知。但是,你并没有仔细看我的前帖,也包括5楼帖。严谨,比你解决这个问题要重要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不会亮”?那显然你理解的“理论”跟真正的理论是两码事。是不是通过电阻流入,你可以去掉电池然 ...

嗯,我自己搭的电路,是按照图示连接的。嗯嗯,我在看看,谢谢!

网友D:
尝试把几组mosfet的91k和1k改为10k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尝试把几组mosfet的91k和1k改为10k看看。

您的意思是把它们都变成10K吗?

网友:
//设置PA1为输出 ,C1控制PMOS1
  GPIO_Init(GPIOA , GPIO_PIN_1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高速模式输出
  //设置PA2为输出 ,C2控制PMOS3
  GPIO_Init(GPIOA , GPIO_PIN_2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设置PD1为输出 ,F1控制PMOS2
  GPIO_Init(GPIOD , GPIO_PIN_1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设置PD2为输出 ,F2控制PMOS4
  GPIO_Init(GPIOD , GPIO_PIN_2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这个是我的端口配置,不知道对不,这四个引脚只需要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就OK了!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