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USB通信的小问题

楼主:
我在调试一个NB模组,有一个RS232接口,用USB转232线可以在电脑上调试。
我又做了一个CH341T的电路,想用430发送AT指令,原理图如下,接的是430的串口。USB接口我连接一个USB的母口。

试了一下,使用双向的USB接口可以连通电脑和430,能互相通信。
但是把电脑换成RS232接口的模组,就不能通信了。
模组RS232接口-----USB接口   CH341 串口--------430串口
发送数据没有反应。

网友:
我 没有接原理图的 二极管

网友:
CH341转出来的USB信号不能通过USB转串口 转过去吗?还是可能存在线接反的问题?

网友A:
问题简化一下, 430的USB接口,  我用USB转232线连接模组,不能通信。但是可以和电脑的USB接口通信。
问题牵扯到一个USB驱动问题,那么怎么可以实现和模组通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简化一下, 430的USB接口,  我用USB转232线连接模组,不能通信。但是可以和电脑的USB接口通信。
问题 ...

不能这么操作,买一个232转ttl就好了

网友:
NB模组不都是TTL的吗直接可以和430接,你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
串口会涉及到波特率啊,要分别看看RX 和TX的波形。

网友:
电平问题 可以了解下电气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