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无刷电机电调怎么调速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只2040无刷电机,想改成小电钻玩玩。现准备在淘宝上买一个无刷电机调速器 ,但是发现电调上有两根细线,说是本来是接什么控制器的信号的。我不需要遥控,只想能调速,但是欲购的航模电调上没有电位器等可调原件。请问那两根细线能直接电位器吗?要是不能接的话,有什么办法能让电调调速?

    注意,是三相4极无刷电机,不是普通直流碳刷电机,所以普通PWM直流调速器可能无法驱动无刷电机。
    下面是我目前做的电钻图纸,后面那个2046是个直径20mm,内径17mm的铝筒子,长度还可以加长,用来容纳电调的。后盖上准备安装调速电位器。

这是最早的用碳刷电机做的电钻,只是实验品,用了行星减速齿轮箱作为降速并增加转矩。

请问大神能在哪购到尺寸合适,能驱动2040无刷电机并能简单调速的电调?

网友:
不知道发帖成功没,回复实验下。

网友:
不行,你可以用电调油门控制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你淘宝找一下还有更便宜的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电调说明书呀!正常情况,那两根线是让你输入PWM信号的。

网友A:
我看到淘宝上也有用电位器调速的无刷电调,但是尺寸不合适,请问有没有尺寸小的电位器可调电调?

网友:
专业pcb产生,质量保证,24小时真诚服务,联系方式15889741701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淘宝上也有用电位器调速的无刷电调,但是尺寸不合适,请问有没有尺寸小的电位器可调电调?

给你推荐的那个可以把壳子拆了,其实内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