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详细告诉按键具有什么功能

楼主:
图上所示,ADC0809采集后显示数字量

网友A:
按键具有什么功能,是程序决定的。

网友B:
控制数码管位选

网友C:
我理解这个按键设计和数码管扫描结合了,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这个按键设计和数码管扫描结合了,不错.

是为了显示控制精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制数码管位选

那就不需要按键了 ,直接 程序控制不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键具有什么功能,是程序决定的。

别人的,我想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的,我想知道什么作用

除非你能够读出单片机中程序然后反汇编,否则谁都不知道这四个按键是什么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为了显示控制精度吗?

是为了节省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需要按键了 ,直接 程序控制不更好

是可以不用按键

网友:
你这个按键不是四个按键么,然后你右边的这个图是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这四个按键就是控制显示哪个数码管的字符的。简单来说,就是位选。你百度下,数码管的段选与位选,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为了节省io口

那如何控制呢?

网友:
首先要知道,这里为了显示4位数码管,单片机需要轮流不断地驱动pin25、26、27、28之一为高电平(位选信号)。然后老板说客户需要4个按键,但是你发现单片机没有那么多IO口了,只有一个pin12可以用。于是按照图中接线,然后设置pin12为输入口。这样当驱动pin25~28的时候,也同时读取pin12的电平状态。如果pin25置高的时刻发现pin12也为高,那么就知道K1按键被按下了。以此类推。

网友:
pin12应该要配置成带内部下拉的输入模式(或者外部加一个比较大的下拉电阻),避免没有按键被按下的时候出现高阻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