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I/O口配置问题

楼主:
下面的多种模式分别在什么场合使用呢?
大家可否讨论一番呢?并且我现在需要单片机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通断,不知道选哪个模式?
1、GPIO_Mode_In_FL_No_IT
浮空输入无中断
2、GPIO_Mode_In_PU_No_IT
上拉输入无中断
3、GPIO_Mode_In_FL_IT
浮空输入有中断
4、GPIO_Mode_In_PU_IT
上拉输入有中断
5、GPIO_Mode_Out_OD_Low_Fast
开漏-输出低-高速   Output open-drain, low level, 10MHz
6、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推挽-输出低-高速   Output push-pull, low level, 10MHz
7、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开漏-输出低-低速   Output open-drain, low level, 2MHz
8、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推挽-输出低-低速   Output push-pull, low level, 2MHz
9、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开漏-输出高阻-高速   Output open-drain, high-impedance level, 10MHz
1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推挽-输出高-高速   Output push-pull, high level, 10MHz
11、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
开漏-输出高阻-低速   Output open-drain, high-impedance level, 2MHz
12、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推挽-输出高-低速   Output push-pull, high level, 2MHz

网友A:
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通断,普通输出功能。推挽-输出就行了。选择高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通断,普通输出功能。推挽-输出就行了。选择高速的。

低阻还是高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阻还是高阻呢

低阻还是高阻呢? 哪有低阻还是高阻。推挽-输出没有这个。你仔细看看。开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阻还是高阻呢? 哪有低阻还是高阻。推挽-输出没有这个。你仔细看看。开漏有。

哦哦,我懂了,这个是端口初始化,那个HIGH和LOW表示初始高电平和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