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60G2553ADC测量电压的问题

楼主:
萌新一个,想请教大神用MSP460G2553加上电位器实现AD转换功能(不接液晶屏),求具体编程,谢谢。

网友A:
求大家帮帮忙,我真的很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家帮帮忙,我真的很需要

直接参考官方demo就可以了

网友:
官方不是有你可以直接用的程序么,只要把其中的LCD部分屏蔽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上官网,下载ADC的例程。大概分析一下程序。看看例程和实际板子的采集脚位是否一致。不一致,就配置一下脚位。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