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

楼主:
各位大神大家好:

                    因为封装尺寸的要求,放不下6个uf级别电容,请问可以把6个电容封装成一个die吗?如有,请问哪个厂家有这种技术能力?谢谢!

网友:
电容封装成一个die?理解能力比较差,没看明白

是说要把电容和目标芯片的die封在一起?这个我倒是听说是可以,听说某公司把产品的模拟前端的一些阻容和芯片封在了一起。

网友:
我们H.264算法也想封装;
FPGA+DDR+Fash

有封装能力的可联系!

合作方式:1.卖IP core   2.订制图像处理板  3.卖H.264原码
QQ:14797921(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