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运放电路是如何实现放大的?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附件中的电路是如何实现放大的?这样设计优缺点是啥?谢谢!

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图

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图

网友:
电源电压是多少?红色圈内两交叉线是否联接?

网友A:
它是R5F117BC芯片内部的运放,然后撘的外围电路(这颗CPU3.3V供电),红色圈内连接,运放正输入端引入直流分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R5F117BC芯片内部的运放,然后撘的外围电路(这颗CPU3.3V供电),红色圈内连接,运放正输入端引入直流 ...

“红色圈内连接,运放正输入端引入直流分量了”

那么,首帖图就是简单的两级交流同相放大器。

网友A:
可是我奇怪的是25脚和28脚波形幅值居然一样,为啥没放大,另外按运放原理27与26应该是相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奇怪的是25脚和28脚波形幅值居然一样,为啥没放大,另外按运放原理27与26应该是相同的吧?

“可是我奇怪的是25脚和28脚波形幅值居然一样”
这个事情不大可能。而且首帖你的笔记中说是“28:同26”,不是同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奇怪的是25脚和28脚波形幅值居然一样,为啥没放大,另外按运放原理27与26应该是相同的吧?

“另外按运放原理27与26应该是相同的吧?”
是的。

你的电原理图,完全可以仿真,用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看各点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