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控制器如何保护产品程序安全呢?

楼主:
工业控制器如何保护产品程序安全呢?现在抄板太厉害了,不用点手段,产品都不敢推出去了。

网友:
我一般使用唯一序列号进行加密,把秘钥存在一个地方,上电比较一下秘钥对不对,不对不运行

网友:
高端产品可以使用加密芯片,甚至网络验证。

网友:
就看水平怎么样吧!如果是货值高,技术含量高,那就下重本,各种加密芯片啥得用。物理结构设计上面让对手难处理,我见过有加装GPS芯片的,拿出使用点,对方公司就来电话通知,设备异常,不能直接使用。要是技术含量不高,人家就是不接你的板,看看你的东西,做一个功能差不多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搞得太夸张。

网友:
LKT加密芯片,推荐,理由安全性好,用户设计自由度大。

网友:
怎么个好法,我听说国际上的公司产品用量大,安全性更好一些吧。

网友:
在有些行业大公司代表了优秀技术,但加密芯片领域又不同。

网友:
有什么不同,道理应该类似的吧?

网友:
是这样的,国外公司基本是推固定的方案,例如一些数据存储+一些固定的加密算法来给客户使用,是不允许你自行设计的,也就是说不能把程序放入其中保护。而LKT的话,是可以移植程序进入,功能安全性好很多

114w1 该用户已被删除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能具体解释下吗?如何保证方案安全不被盗版呢?

网友A:
mcu环境肯定不安全,肯全就没cmu什么事了,肯定保护程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环境肯定不安全,肯全就没cmu什么事了,肯定保护程序安全。

哦,我有点明白了,mcu不安全,而程序还要保护,那么将程序放入mcu的方式,就不可接受了。国际厂家芯片似乎都不支持那么做。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觉得也是这样呢,移植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呢,没用过的人肯定不清楚,加密芯片,能移植程序,也要满足线路不能模拟的动态要求,而且还可兼容对比认证方式,提高安全方案。

网友:
会不会很难,开发产品就花费精力,如果这个再复杂就不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