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P远程下载的实现求助

楼主:
    硬件是Linux系统i.mx287 arm处理器。要在板上系统实现拥FTP client方式登录远程的FTP服务器下载更新代码文件,要如何实现,求助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好,我是linux初学者,你的问题应该要分两种情况,两个主机是在同一局域网内和两个主机使用公网进行FTP。原理很简单,因为linux本身就支持ftp协议,你只要确认一下你的主机是否开启相应的文件传输服务就行。然后可以使用SSH进行远程访问的。linux需要安装SSH的客户端和服务器服务。SSH client / sever,百度进行安装。如果是公网访问,就需要代理了,把外网地址转换成可以访问的局域网地址,像花生壳这样的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linux初学者,你的问题应该要分两种情况,两个主机是在同一局域网内和两个主机使用公网进行FTP。 ...

再板载嵌入式linux系统中,不是在桌面Linux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板载嵌入式linux系统中,不是在桌面Linux中。

一样的呀,你的开发板有网口,能访问网络。你都在板子上有linux系统了,就可以安装服务了。你可以在局域网自己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呀,你的开发板有网口,能访问网络。你都在板子上有linux系统了,就可以安装服务了。你可以在局域 ...

估计你理解的和我说的不一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