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是干什么的?是转换电平还是单纯的传数据?

楼主:
串口是干什么的?是转换电平还是单纯的传数据?如果串口只是传数据的,那么串口与传输的地点之间需要电平转换驱动么?另外,小白还分不清RS232、RS422、RS485、MAX232之间的区别,功能,及特点,大神指教。

网友A:
       串口就是串行通讯端口,现在大多数通讯都采用串口,和电平没有关系,uart,I2C,SPI都叫串行通讯。一般说的是串口通常指uart,大多数uart从通讯主机mcu输出信号为TTL电平,但是由于TTL电平易受干扰,不适合长距离传输信号,所以就需要通MAX232 将TTL转换成 RS232标准信号方便传输。 另一端同样也使用一个MAX232 将信号 又转回到 TTL电平,然后TTL 连接到另一个主机(或是从机)的 uart。差不多是这种结构 至于485 就是不同协议方式。232只能点对点,也就是一对一通讯,422支持点对多,一主多从。485 支持多点相互通讯。
232结构如下,仅供参考哈,MCU1 ---( uart端口----TTL)---- max232  ----------(rs232线)-----------max232 -----(TTL-----uart口)----MCU2

232就是物理接口。本身都是mcu通过uart收发信息,物理接口也就是事件方式,不需要另行管理,通过uart发出的TTL电平,通过物理接口到另一边的物理接口芯片之间是只需要用线连接起来不需要使用软件管理的,正常情况这边发出的啥,对面就会收到啥,当然通讯也是会有错误率的。422与485与232 结构上面与上面是差不多的,不过有更多的电平转换芯片不是232,然后可以多个连接在一起。把232的物理结构与uart软件使用方式搞清楚了,422与485也就差不多一回事了。

网友:
串口是用于通讯的。
串口不一定需要电平转换,但多数情况下需要转换电平。

顺便说一句:MAX232是芯片型号。

网友:
一种通讯形式而已
串口应该说是包括硬件和数据通讯用的接口协议
就是通讯传送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就是串行通讯端口,现在大多数通讯都采用串口,和电平没有关系,uart,I2C,SPI都叫串行通讯。一 ...

嗯,谢谢。为什么我搜不到RS232的数据手册,那如果画PCB时封装尺寸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为什么我搜不到RS232的数据手册,那如果画PCB时封装尺寸怎么找?

RS-232接口是一种接口标准
符合这种接口标准的芯片用的比较多的是MAX232或SP232,还有其他厂家的芯片
直接找这个两个芯片手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为什么我搜不到RS232的数据手册,那如果画PCB时封装尺寸怎么找?

RS232是物理接口协议,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内容,你要的数据手册是指转换芯片的 TTL电平转232电平的芯片, 比如美信公司的  max232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