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
输入端IN输入0.6Vpp (0V~0.6V) 的正弦波,频率1KHz, 测得OUT端输出波形负半周有略微失真,是什么原因, 运放用的是LM324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A:
这应该和你的U5B的反馈有关系。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用的,这种电路叫什么(例如:差分、差动之类的名称有没有)

网友B:
可以提一下 U5C Pin10 的波形嗎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一下 U5C Pin10 的波形嗎 ?

U5 14脚和8脚波形是一样的,都有失真,失真是从14脚开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和你的U5B的反馈有关系。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用的,这种电路叫什么(例如:差分、差动 ...

U5B用来消除直流偏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5 14脚和8脚波形是一样的,都有失真,失真是从14脚开始的

那 U5A Pin 3 & Pin 1 的波形理應沒有問題(要一樣),確認過嗎 ?  C23 的值有試著更換嗎? 你用 100pF  的理由?
樓下的建議可以試看看喔 !

网友D:
怀疑与U5B有关。另一个可能是工频干扰。
先将U5B去掉,改成下面这样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 U5A Pin 3 & Pin 1 的波形理應沒有問題(要一樣),確認過嗎 ?  C23 的值有試著更換嗎? 你用 100pF  的理 ...

U5A 3脚和1脚波形一样   C23是为了滤高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怀疑与U5B有关。另一个可能是工频干扰。
先将U5B去掉,改成下面这样试试看。

改成那样14脚仍然有失真,运放换成TL084就没问题,应该跟运放有关

网友:
运放LM324的口碑很不好,仿真时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避之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那样14脚仍然有失真,运放换成TL084就没问题,应该跟运放有关

那很明顯是 LM324 的輸出能力不足, 日本的有寫和你一樣的提問 !

网友:
引用 网友C:
U5A 3脚和1脚波形一样   C23是为了滤高频

這部分是為了做 AGC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U5B用来消除直流偏置

受教。看了你们的交流,针对于你说的TL082可以,而LM324运放不行,你可以对比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然后对部分电阻电容进行调整,应该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你R9这个限流的电阻有点大,导致输入的偏置电流很小

网友:
电路上看应不至于,试试更换C23,容量加大到1000pf。

网友:
324常常会出现这种波形。不是电路的问题,是324内部电路的问题,其推拉式输出的上下两个晶体管在衔接的时候没有衔接好,是一种交越失真。换084就行了。

网友E:
看一下324的内部电路:

最后的输出,上下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直接连接,那样就存在两个PN结的死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324的内部电路:

最后的输出,上下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直接连接,那样就存在两个PN结的死区电压。

我试了下在运放14脚对正电源或对负电源或对地加电阻,运放输出端空载或者外接负载阻抗较大时波形可以正常,当负载阻值减小后仍会有一定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在运放14脚对正电源或对负电源或对地加电阻,运放输出端空载或者外接负载阻抗较大时波形可以正常 ...

当负载电流较小的时候,324内部实际上是有补偿的,所以这个失真很小,但是输出电流大了以后就明显了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