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无法保存PCB

楼主:
如图,出现警告无法保存

网友:
任何不正常问题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
谁知道楼主是操作了什么,是在什么状态下不能保存,原理图保存正常吗,软件是否和谐正常,或是破解的权限不够,或者文件的后缀等等

单凭一个狭小的截图就能让大家猜对楼主的问题,altium公司的工程师也会懵,,,

网友:
其实如若这样截图,还不如,把英文“A command is currently active and save cannot be completed at this time.Do you want to save copy of current document?”贴出,了当

网友:
楼主,你这个提示是在说你的pcb操作中有个命令真在进行中。是不是你点击了规则检查或者什么操作,这个操作目前还没结束呢?这样的话得等操作结束后才能保存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谢谢大家指教,以后会注意。根据某位大佬的解释是一个BUG,具体原因可以看图片。当时的异常就是撤销操作一直不成功,紧接着保存就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指教,以后会注意。根据某位大佬的解释是一个BUG,具体原因可以看图片。当时的异常就是撤销操作一 ...

意思是后来就保存成功了?
如是这,只能用bug解释了
异常操作会是这样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我是因为刚刚用了交互式差分对布线命令,你再随便点个什么另外的快捷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