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烟头防极性反接电路

楼主:
此电路做的点烟头大量出口,望各位高手指点该电路原理。

网友:
反接时,Q7的寄生二极管、D4构成低阻抗回路,电流很大,会烧毁保险。

网友A:
点烟头就是一个电热丝,靠余热点烟,无须任何其它电路和元件,楼主的点烟头居然弄了一堆电路,实在匪夷所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烟头就是一个电热丝,靠余热点烟,无须任何其它电路和元件,楼主的点烟头居然弄了一堆电路,实在匪夷所思 ...

点烟头就是车载充电器,广东粤语一般叫车充叫点烟头

网友C:
此电路根本不能防止Uin反接。一旦Uin反接,如2楼chunyang所说,必烧保险,或者烧MOS管或者烧D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烟头就是车载充电器,广东粤语一般叫车充叫点烟头

点烟头和车载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只有完全的技术外行才会瞎叫,无关什么粤语。显然这样的垃圾产品是那些血汗工厂的假工程师抄的,而且不知道转抄了多少手。

网友:
一般的5V输出车载电源适配器就是一个稳压电源,过去用分立元件或7805来做,现在更多的是用廉价开关电源做。汽车点烟座的供电极性是固定的,只要适配器内部接线没错,靠着插头的结构限制,根本就不可能反接。就算怕反接,串个二极管即可。甚至可以加个桥堆,那就无所谓极性了,但对车载点烟器接口,都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根本不能防止Uin反接。一旦Uin反接,如2楼chunyang所说,必烧保险,或者烧MOS管或者烧D4。

F1B 采用可恢复PTC ,就·可以避免烧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烟头和车载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只有完全的技术外行才会瞎叫,无关什么粤语。显然这样 ...

这鞋经典防反接电路不是多余的,很实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F1B 采用可恢复PTC ,就·可以避免烧保险丝。

既然你愿意采用可恢复PTC,那就随你的便吧。

如果采用可恢复PTC,让PTC动作来防止反接,只需要一支二极管并联于地线与输出端之间就够了,何必那么多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鞋经典防反接电路不是多余的,很实用电路,

要防止反接造成后级电路损坏,串联一支二极管即可,其它元件都是多余。至于实用性,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鞋经典防反接电路不是多余的,很实用电路,

考察首帖电路,如果电源输入正确,这是Q6和Q7构成的双稳态电路,而且这个双稳态电路不能正常工作:R16数值太大,致使Q6无法关断。但此双稳态电路对防止电源反接并没有什么作用。至于该电路是否还有其它作用,目前还看不出来。
至少,该电路用R29和R22两支电阻串联,就是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鞋经典防反接电路不是多余的,很实用电路,

除了浪费元器件以外,看不出任何实用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鞋经典防反接电路不是多余的,很实用电路,

理由呢?没有理由的结论毫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由呢?没有理由的结论毫无意义。

重点分析在低输入10V和32V输入时候改开关电路作用,模拟基础功底扎实老鸟应该知道该电路是物有所值!

网友B:
难道EEWORLD 工程电子大师真的无法分析Q6/Q7作用,难道老外真的是钱多,产品真的不想省怎么多元器件吗?
改MOSFET 价值不低,含税价要几块RMB, FAIRCHILD   FQP16N25

网友B:
出口大品牌车充电路,销量不错!每一年订单有200K,所以经典电路也是只选对的!,贵有贵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分析在低输入10V和32V输入时候改开关电路作用,模拟基础功底扎实老鸟应该知道该电路是物有所值!

...

“重点分析在低输入10V和32V输入时候改开关电路作用”——请问这跟防反接电路有什么关系?你问的问题是放反接,别忘了这个前提。

网友:
就防反接而言,管你是10V还是32V,放反接的措施都完全相同,就是烧保险,仅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口大品牌车充电路,销量不错!每一年订单有200K,所以经典电路也是只选对的!,贵有贵道理!

拿量来说事根本站不住脚,中国出口的廉价垃圾产品还少么?为什么“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佳?外国不都是富人,外国还有不少赤贫的国家。但即使是在那些中国制造市场占有量为主的穷国,穷人们依然分得清中国制造的档次。你这个电路就算成本高?难道元件多就是成本高?知道494芯片是什么档次的?用TI、LT等大公司的芯片做,一片IC和简单的外围就搞定,想过为什么不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EEWORLD 工程电子大师真的无法分析Q6/Q7作用,难道老外真的是钱多,产品真的不想省怎么多元器件吗?
...

Q6、Q7与防反接的关系已经说的清清楚楚,Q6没提就是无关,Q7的寄生二极管构成防反接低阻抗回路,前帖已经讲过,还要怎样?还是那句话,你问的是防反接,无关其它好不?

网友:
对了,有道是实践出真知,建议楼主短路保险,然后反接输入电源看看,这样不就验证了防反接电路设计的好坏了么?拿10V、12V、24V、30V的反接电压都试试。不是说这电路“物有所值”么?那烧元件或是有其它什么后果,自己承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分析在低输入10V和32V输入时候改开关电路作用,模拟基础功底扎实老鸟应该知道该电路是物有所值!

...

“重点分析在低输入10V和32V输入时候改开关电路作用,模拟基础功底扎实老鸟应该知道该电路是物有所值!”

依我看这个电路除了浪费元器件以外,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电阻丝打火机都很简单好用。在能够完成功能的前提下,电路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叫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包括很多功能,有防反接、防过压、防欠压等,具体到这里,应该只是欠压和过压保护,因为车充头从结构上就保证了正常使用中不会有反接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叫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包括很多功能,有防反接、防过压、防欠压等,具体到这里,应该只是欠压和 ...

这位仁兄,是否仔细谈谈首帖电路是如何实现欠压和过压保护的?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2,过压保护电路,由R34-R35-R36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三极管Q6,电压过高时Q6就会导通,进而将Q7的G极拉低,Q7也就不再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3,反接保护,由Q7的体二极管-D4-F1A/B组成,其中保险丝应该是自恢复类型的。

网友D:
关于R22-R29串联的设计问题,我个人理解可能有几种可能原因:
1,方便调配一个适合的阻值,我自己有时也会这样做。
2,680K的电阻他们不常用,懒得再去买,我一般是在BOM中会检查看是否能统一参数来减少物料种类。
3,考虑到过压保护的时候,电压是直接加在这电阻上的,因此功率要留足。不过算下来680K的电阻,要超过0.15W的功耗的话,输入电压要有320V了,不知道点烟器是否要考虑这种极端高压输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R22-R29串联的设计问题,我个人理解可能有几种可能原因:
1,方便调配一个适合的阻值,我自己有时也会 ...

给您点个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

在6楼chunyang说:“这样的垃圾产品是那些血汗工厂的假工程师抄的,而且不知道转抄了多少手。”
我完全同意这句话。

先说第一点。Q7使用FQP16N25,这是N沟MOS管,耐压250V。
汽车上哪里有超过100V的直流电压?需要用耐压如此之高的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

FQP16N25导通电压最小3V,最大5V,跨导18S(相当大)。那么欠压保护开启电压最小5V,最大8.33V。
点烟头是联接到汽车蓄电池的,蓄电池电压不可能低到如此地步(放电到这么低,电池已损坏)。那么要这么宽的欠压保护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

Q6因集电极电流很小,从2N3904特性曲线上看,25摄氏度时基极电压大约0.6V。由R34R35R36数值计算得该电路过压保护动作点约47V。
能够在5V电压下工作的设备,供电到47V仍不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

所以我完全同意chunyang在6楼这句话:“这样的垃圾产品是那些血汗工厂的假工程师抄的,而且不知道转抄了多少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

由R34R35R36数值计算得该电路过压保护动作点约47V,可是,2N3904集电极-发射极耐压仅40V。
也就是说,这个“过压保护电路”尚未动作,2N3904可能已经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欠压保护电路,由R22-R29-R30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MOS管Q7,电压不足时Q7就不会导通,后端电路也就没电了。 ...

这个“欠压保护电路”兼“过压保护电路”在蓄电池正常工作时永不会动作,所以我也认为这是“不知道转抄了多少手”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QP16N25导通电压最小3V,最大5V,跨导18S(相当大)。那么欠压保护开启电压最小5V,最大8.33V。
点烟头是 ...

考虑到Z2的存在,其反向漏电流一般是uA级的,而分压电阻也是M欧级的,应该会对分压值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可能直到10V才能让MOS管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6因集电极电流很小,从2N3904特性曲线上看,25摄氏度时基极电压大约0.6V。由R34R35R36数值计算得该电路 ...

因为Q6的上拉电阻值很大,660K欧,比如输入电压32V时,只要产生45uA的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压就可以被拉低到2V,此时Vbe可能才0.3V,不一定要三极管工作到开关状态吧?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搭电路实际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6楼chunyang说:“这样的垃圾产品是那些血汗工厂的假工程师抄的,而且不知道转抄了多少手。”
我完全 ...

可能当时设计时,按照适用的电流大小、封装散热能力等符合条件的物料中,这个250V耐压的库存或用量比较多吧,说不定单价还比其他较低耐压值的管子还便宜。这个就看使用者对电路以及使用要求、环境的掌握能力了,个人觉得这里是可以用到其他较低耐压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Q6的上拉电阻值很大,660K欧,比如输入电压32V时,只要产生45uA的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压就可以被拉 ...

2N3904的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压关系。
由此曲线外推,集电极电流45uA时基极也不可能0.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当时设计时,按照适用的电流大小、封装散热能力等符合条件的物料中,这个250V耐压的库存或用量比较多 ...

依此说法,只要库存多,什么元件都可以往电路板上堆,有用没用就不必考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N3904的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压关系。
由此曲线外推,集电极电流45uA时基极也不可能0.3V。

这个曲线是描述B-E饱和电压的。我前面说的是可能在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开关区。45uA的C极电流只要几个uA的基极电流就可以放大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此说法,只要库存多,什么元件都可以往电路板上堆,有用没用就不必考虑了。

我说的全文是,因为库存或用量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大耐压的管子比低耐压的还便宜,所以这样会成本更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曲线是描述B-E饱和电压的。我前面说的是可能在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开关区。45uA的C极电流只要几个uA的 ...

当然是在放大区,图中已经注明电流放大倍数为10,未进入饱和。
在此状态下,基极电压于25摄氏度下不可能小到0.3V。即使是高温125摄氏度,也有0.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全文是,因为库存或用量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大耐压的管子比低耐压的还便宜,所以这样会成本更低。

本来就是毫无用处只能忽悠用户的电路,上什么管子都可以,哪个成本低上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在放大区,图中已经注明电流放大倍数为10,未进入饱和。
在此状态下,基极电压于25摄氏度下不可能 ...

图片中大大的SATURATION是啥意思?β=10只是说明测试条件为Ib=0.1Ic,并不是用来说明处于放大区。

网友:
图片解读举例,25℃时,驱动管子达到2mA的Ic饱和输出电流需要0.2mA的Ib电流,此时Vbe=0.7V,然后设计者可以就此计算基极串联电阻的取值了((Vin-Vbe)/Ib)。为啥标注β=10,因为有些管子定义β<10为进入饱和区(饱和后Ib与Ic的比例会逐渐减小),直到β<1认为进入深度饱和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片中大大的SATURATION是啥意思?β=10只是说明测试条件为Ib=0.1Ic,并不是用来说明处于放大区。

看看右边这组曲线。

网友D:
干脆直接搭了一个电路测试了一下,27℃的室温,45V输入的时候Q6开始饱和导通,此时Vbe=0.57V。因此该电路的过压保护阈值大约就是45V左右。我之前关于Vbe会低于0.4V的设想看来是错误的。
“2N3904集电极-发射极耐压仅40V。也就是说,这个“过压保护电路”尚未动作,2N3904可能已经被击穿。”------因为Z2稳压管的存在,Vce被钳位在8.2V以下,所以Q6不会被击穿,这个过压保护电路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Z2的存在,其反向漏电流一般是uA级的,而分压电阻也是M欧级的,应该会对分压值产生一定的影响。有 ...

假定要在输入电压为10.3V(车载蓄电池的欠压临界值)时,MOS管的G极电压为3.8V(25℃,Id=0.1A时开启电压),那么1M电阻上流过的电流为3.8uA,660K电阻上流过的电流为(10.3-3.8)/0.66=9.8uA。那么就要求稳压管在此时(25℃、3.8V反向电压)漏电流为9.8-3.8=6uA。我手头的管子型号漏电流比较小只有0.3uA左右,但是查了一下网上的规格书,能达到这个漏电流级别的似乎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脆直接搭了一个电路测试了一下,27℃的室温,45V输入的时候Q6开始饱和导通,此时Vbe=0.57V。因此该电路的 ...

实际上该Q7场效应管是要加散热片散热
此电路是应用在专用车充产品充电器,不是市场上公用5V USB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定要在输入电压为10.3V(车载蓄电池的欠压临界值)时,MOS管的G极电压为3.8V(25℃,Id=0.1A时开启电压 ...

此车充专用汽车充电器比市场产品卖价贵2倍,根据工厂质量反馈,不良品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右边这组曲线。

此专用模拟电路车充2007设计到现在产品订单换不断增加。产品寿命超过10年。还有生命力。
此模拟电路车充值得电子大师研究研究。

网友D:
估计是用在大功率的产品比如驱动逆变器给烧水壶啥的供电吧。老外喜欢开车野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用在大功率的产品比如驱动逆变器给烧水壶啥的供电吧。老外喜欢开车野营咯。

就是老外产品,老外喜欢开车在外面旅游一边办公,需要怎样一款车充。
海外亚马孙卖30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