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模拟温度传感器芯片什么时候用数字温度传感器芯片

楼主:
什么时候用模拟温度传感器芯片什么时候用数字温度传感器芯片?两者有什么不同吗?输出模式上,连接电路上?如果用模拟温度传感器芯片是不是需要一个额外的模数转换芯片(我想用在反馈电路中,起反馈作用,感应温度并不想显示具体温度)?
直接用热敏电阻跟用温度传感器芯片有什么不同?

网友:
帮顶!我也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A:
模拟温度传感器(注意,不存在什么模拟温度传感器芯片)主要有热电偶、热电阻,以及半导体和红外温度传感器。所谓数字温度传感器是在模拟温度传感器的基础上集成前端、ADC、数字接口等构成,像18B20这样的廉价数字温度传感器也是这样的结构,只是比较特殊,用的是时钟温漂法,这样整体成本低很多,但结构的本质一样。数字温度传感器在数字系统中显然使用方便,整体价格也比较低,但受器件设计的制约,想获得更精确的数值或者更大的量程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则只能用适当的模拟温度传感器。而很多应用并非数字系统,那么显然,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使用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B:
说下我的理解,数字传感器集成度比较高用起来省事,和高端模拟比较价格低、精度低、测量范围小、设计难度低,和低端模拟比较价格高、精度高
数字温度传感器精度普遍在+-0.5摄氏度
好些的能做到+-0.1
测量范围一般-40~+120摄氏度是极限
成本5元左右

一个高端模拟热电偶测量电路包括热电偶传感器、热电阻传感器(冷补偿)、模拟前端、高端ADC等
测量范围宽能达到几百上千度
精度可以非常高
成本也在百元以上甚至更高

低端模拟可以直接用热敏电阻+单片机集成ADC实现,适合精度不高的应用
另一方面数学传感器体积固定,需要焊在PCB上不适合测量端对体积要求高的应用,热电偶和热敏电阻体积往往能做到很小,比如前端可以像牙签一样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温度传感器(注意,不存在什么模拟温度传感器芯片)主要有热电偶、热电阻,以及半导体和红外温度传感器 ...

了解了,能分别举几个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的例子么,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理解,数字传感器集成度比较高用起来省事,和高端模拟比较价格低、精度低、测量范围小、设计难度低 ...

嗯嗯,明白很多,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能分别举几个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的例子么,谢谢大神

在工业过程控制领域,热电偶是最常用的温度传感器。工业应用领域往往对温度传感器要求具有大量程、高精度,对抗干扰的要求也很高,另外可能还有抗腐蚀、耐氧化等特殊要求,所以热电偶最常用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化工中的反应釜温度控制就主要用热电偶,而现代工业过程控制系统都早已实现数字化,这是在数字系统中应用模拟温度传感器的典型例。
温控应用领域很广泛,有些领域是不得不用成本高昂的传感器,但同样也有很多领域要求有限,这时可以选择的方案就很多了。比如典型的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看手册得知,其测温范围在-55至125摄氏度间,-10至85摄氏度间的精度为0.5摄氏度,拿来做恒温电热水器烧洗澡水就不错,配上合适的人机界面,产品可以做的很高大上,用得也可以很舒适。这显然是数字控制系统。不过洗澡水未必一定需要把精度控制到1度以内,差个一两度的也不会有大问题,这时用热敏电阻配合几只晶体管和可控硅一样可以实现比较舒适的自动水温控制,只是模拟系统的人机界面效果会差的很远。现实中,就洗澡用的电热水器温控而言,为追求成本最低,往往就用个双金属片来做温控,这样的产品无疑需要人工调温的介入,否则不是烫的受不了就是冷得一激灵。
假如要做个电热水壶,你有什么打算呢?

网友:
取决于方便与否,测量范围,精度,分辨率等等吧。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