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人帮忙审一下PCB的布线是否合理!

楼主:
画的板子是  使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控制MMA8451三轴加速度计,板子上有 12V转5V 和5V转3.3V电源模块 。想找人帮忙看看 布局和布线哪里有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网友A:
额,这个是初学者画的吧。所以布局不合理,EMC不合理~~~详细找身边的师傅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是初学者画的吧。所以布局不合理,EMC不合理~~~详细找身边的师傅请教。。

恩 刚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是初学者画的吧。所以布局不合理,EMC不合理~~~详细找身边的师傅请教。。

能指出具体的不合理的地方么?  应该怎么改改?

网友:
下载过来看看再说。。。。

网友B:
PWM的三个信号端子尽可能再距离电源部分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的三个信号端子尽可能再距离电源部分远一些

好的,我重新换一种布局方式 。谢谢

网友:
过孔不要做在焊盘上

网友:
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