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合适的单片机

楼主:
公司在做一些电子产器,需要用到大量单片机。但公司为了省成本,目前选择了合泰的单片机,如HT66F002。
但站在工程的角度来看,合泰单片机用得非常不爽。
一是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有限制,有的只有8层、有的只有4层,甚至有些只有2层。
二是不支持函数指针,导致不能实现回调、不能实现多态。

在此,看看有没有大神推荐一些合适的单片机。1.5RMB以下。

网友A:
要搞清楚为什么不支持,不支持多层嵌套是不是因为栈空间太小,还是因为该编译器不支持嵌套,我感觉前者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成本限制,sram就不会很大,栈自然也就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为什么不支持,不支持多层嵌套是不是因为栈空间太小,还是因为该编译器不支持嵌套,我感觉前者可能 ...

是的 和和泰没关系  栈小  1.5rmb应该还是有选择的吧  我们用的1-5毛的 基本嵌套三四层就不行了 会出问题

网友:
@白丁 @常见泽1
规格书上就写着最多支持4层栈,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花这个时间去突破规格书的限制。
所以我把预算提到1.5RMB,就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