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型号C33和M18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丝印M18和C33是什么型号?/\\标志的,SC-82ABB封装,应该都是mitsumi公司的(或MICROCHIP公司)四个脚一样大,长2mm宽1mm--------------或能用什么型 号代替?  谢谢!!!

网友:
mitsumi公司有这样的封装
MM3376AX

网友A:
同样封装的还有ON的 NCP553
另外MICROCHIP的LOGO是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是那个型号,不知道是稳压IC,还是复位IC?有人说可能是microchip叫mitsumi帮忙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封装的还有ON的 NCP553
另外MICROCHIP的LOGO是

我就是不知道是那个型号,不知道是稳压IC,还是复位IC?有人说可能是microchip叫mitsumi帮忙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是那个型号,不知道是稳压IC,还是复位IC?有人说可能是microchip叫mitsumi帮忙代工的

稳压IC可以加电测量出来的

网友:
稳压IC可以加电测量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IC可以加电测量出来的

能知道代替型号吗?淘宝也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知道代替型号吗?淘宝也不好找

需要测量几个管教才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几个管教才能判断

MM3376A18NRE,MM3376A33NRE,是这两个型,【特点】  (在没有特别注明时, Topr=+25℃)
(1)输入电压范围        1.2~6V
(2)输出电压范围        0.8~5.0V
(3)输出电压精度        Vout±2%
(4)最大输出电流        150mA
(5)消耗电流        1.7μA typ. (无负载时)
0.6μA typ. (OFF时)
(6)反向电流        0.1μA max.
(7)输出电容器容量        0.1μF
(8)输入输出电压差        30mV typ. / 50mV max.
(Io=10mA, 3.3V ≦ Vout ≦ 5.0V)
(9)输出短路电流        60mA typ.
(10)输入变动        0.05% / V typ. (Io=1mA)
(11)负载变动        30mV typ. / 90mV max.
(Io=1~15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几个管教才能判断

MM3376A13NRE  VOUT (V) : Min 1.764  Typ 1.8  Max 1.836

MM3376A33NRE VOUT (V):Min 3.234  Typ3.3  Max3.3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几个管教才能判断

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MM3376A13NRE  VOUT (V) : Min 1.764  Typ 1.8  Max 1.836

MM3376A33NRE VOUT (V):Min 3.234  Typ3 ...

丝印M18 ,对应MM3376A18URE可能是对的,输出电压测出也是1.8V,但输出电流是385MA,和这个型号输出电流150MA不同哦,

C33输出电压=0,测不到电压,应是坏了的,输入测到是5.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MM3376A13NRE  VOUT (V) : Min 1.764  Typ 1.8  Max 1.836

MM3376A33NRE VOUT (V):Min 3.234  Typ3 ...

想知道能用那个型号替?问过一个代理这个品牌的公司,说是MM3376A33URE

MM3376A18URE 这两个型号,专为佳能公司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M18 ,对应MM3376A18URE可能是对的,输出电压测出也是1.8V,但输出电流是385MA,和这个型号输出电流1 ...

这个是需要维修的板子
看着电路不是很简单的样子,好像是什么控制主板
问个本贴的题外话,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功能,为什么一开始就怀疑这个SC-82ABB封装的芯片坏
另有隐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维修的板子
看着电路不是很简单的样子,好像是什么控制主板
问个本贴的题外话,不知道这个芯 ...

C33,VDD5.5V  VOUT没电压输出,,M18有1.8V电压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33,VDD5.5V  VOUT没电压输出,,M18有1.8V电压输出

这种控制类主板,对于外围芯片,不是此芯片没输出就是它的坏,,,有可能是主控因种种原因就没发出控制它的使能之类的什么信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类主板,对于外围芯片,不是此芯片没输出就是它的坏,,,有可能是主控因种种原因就没发出控制它 ...

哦!有可能是一 个对管坏了,导至它不工作的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类主板,对于外围芯片,不是此芯片没输出就是它的坏,,,有可能是主控因种种原因就没发出控制它 ...

哦!有可能是一个对管坏了,导至它不工作的了,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