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机的驱动芯片,线性驱动跟PWM驱动不理解

楼主(2018-06-06):
对于电机的驱动芯片,线性驱动跟PWM驱动不理解
对于电机的驱动芯片,线性驱动跟PWM驱动不理解,大神帮忙~
线性驱动输出的波叫什么?我知道PWM驱动输入的波是PWM波,输出的波也是PWM波。线性驱动输出的应该是模拟信号的波,是类似于正弦的波么?那么其输入应该是什么波呢?线性驱动的芯片都有哪些呢?作为小白还不知道怎么区分一个芯片到底是线性还是非线性

网友A: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线性驱动IC是个什么东西,应该是集成了ADC的功能的IC吧,吃进去类似于直流的分量,然后再进行调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