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CRD晶元裸片的应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pdf (89.91 KB, 下载次数: 0) CRD32mil_series_SPEC.pdf (289.02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
CRD恒流二极管可提供LED或其他元件在很宽的电压波动范围,提供一个恒定的电流,可简化电路设计,使用上极其方便,尤其适用于LED照明
特性有很多低启动电压
负温度系数
用途
恒定电流供应稳定 LED 的亮度
LED 日光灯,LED 路灯,LED 灯泡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