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跟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跟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什么区别?输入输出上?步进电机驱动可以直接驱动直流电机么?什么是线性驱动什么是非线性驱动?步进电机驱动输出的是类似于正弦的波纹么?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跟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什么区别?”
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电动机,结构不同,工作原理不同,当然两种驱动芯片也完全不同。
建议楼主先把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结构和工作原理(包括两大类之下的小分类,如直流电机的串激并激复激永磁)弄清楚,再考虑如何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跟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什么区别?”
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电动机,结构不 ...

好,谢谢

网友:
其实这个的不同,你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电机驱动器芯片,来做对比会更加直观。但是二者驱动的原理,这个可以百度

网友:
先看下两者的驱动原理就啥都明白了,至于驱动芯片么,没那么限制,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