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cpy实现之 辛昕版

楼主:
这件事告诉我们,没有测试就随手写,还以为木有问题,是一定会被打脸的。
而且现世报来的特别快。
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一定要改。

骚瑞骚瑞,把这事忘了,我果然是没啥责任心啊,诶~~
好吧,先上代码
char *xx_strcpy(char *s1,char *s2)
{
       char *temp;
       uint32_t s2_len = 0,i;

       if( (s1 == NULL) || (s2 == NULL) )
            return NULL;

       temp = s2;

       while(*temp != 0)
       {
             temp++;
             s2_len++;
       }

       for(i = s2_len;i > 0;i-- )
             *(s1+i) = *(s2+i);

       return s1;
}

网友A:
看完楼主造的轮子,不由得感叹一句,面向对象真TM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主造的轮子,不由得感叹一句,面向对象真TM好用……

你说的是C++ string吧

网友:
恕我蠢,不理解什么叫 一个方向的重叠@lcofjp
        // 没啥毛病,至于那个  少copy了一个字节 和 加0的毛病,认。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char *xx_strcpy(char *s1,char *s2)
{
       char *temp;
       uint32_t s2_len = 0;
           int i;

       if( (s1 == NULL) || (s2 == NULL) )
            return NULL;

       temp = s2;

       while(*temp != 0)
       {
             temp++;
             s2_len++;
       }

       for(i = s2_len;i >= 0;i-- )
             *(s1+i) = *(s2+i);

           *(s1 + s2_len + 1) = 0;

       return s1;
}

#define TEST_STRING "IDOYOULOVE"

int main(void)
{
        char s[12];

        strcpy(s,TEST_STRING);

        printf("strcpy:%s\n",s);

        xx_strcpy(s,(char *)(TEST_STRING + 4));

        printf("XX:%s\n",s);

        // 我也试过反过来,,先 strcpy(TEST_STRING + 4) 再 xx_strcpy(TEST_STRING)的;
        // 没啥毛病,至于那个  少copy了一个字节 和 加0的毛病,认。

}

网友:
https://c.runoob.com/compile/12
公司电脑加密了,太多毛病,我直接在线跑的。

网友B:
while循环后面的for循环有些多余,我之前回帖写的除了没有判断参数的合法性和返回值不一样,基本思路跟版主的差不多

网友:
按照 lcoftp 说的,试试非字面量,而是一个 可读可写的 字符串数组
依然没啥发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char *xx_strcpy(char *s1,char *s2)
{
       char *temp;
       uint32_t s2_len = 0;
           int i;

       if( (s1 == NULL) || (s2 == NULL) )
            return NULL;

       temp = s2;

       while(*temp != 0)
       {
             temp++;
             s2_len++;
       }

       for(i = s2_len;i >= 0;i-- )
             *(s1+i) = *(s2+i);

           *(s1 + s2_len + 1) = 0;

       return s1;
}

#define TEST_STRING "IDOYOULOVE"

int main(void)
{
        char s[12];
                char src[12] = {'0','1','2','3','4','5','6','7','8','9','a'};
        // 但这种写法要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一个12元素的数组,你要留最后一个位置,它会自动
                // 填充0,这是不初始化的默认值,假设没这个0,这个src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字符串
                // 因为没有0结尾,所以会出现错误。
                // 这是我在写这个测试代码的过程中发现的。

        strcpy(s,src + 4);

        printf("strcpy:%s\n",s);

        xx_strcpy(s,src);

        printf("XX:%s\n",s);

                // 还是没啥毛病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循环后面的for循环有些多余,我之前回帖写的除了没有判断参数的合法性和返回值不一样,基本思路跟版主 ...

虾米,你的回复?
不不不,我好像没看到有考虑到地址重叠,然后反过来复制的人。

我反过来复制不是编码习惯,是真的要反过来复制才能防止地址重叠,把0给冲没了。

网友:
@lcoftp 收到,被打脸了,等等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char *xx_strcpy(char *s1,char *s2)
{
       char *temp;
       uint32_t s2_len = 0;
           int i;

       if( (s1 == NULL) || (s2 == NULL) )
            return NULL;

       temp = s2;

       while(*temp != 0)
       {
             temp++;
             s2_len++;
       }

       for(i = s2_len;i >= 0;i-- )
             *(s1+i) = *(s2+i);

           *(s1 + s2_len + 1) = 0;

       return s1;
}

int main()
{
        char test1[20] = "hello world!\n";
        char test2[20] = "hello world!\n";

        printf(" --- 1 -----\n");
        puts(xx_strcpy(test1, test1 + 2));
        puts(xx_strcpy(test2 + 2, test2));

        char test3[20] = "hello world!\n";
        char test4[20] = "hello world!\n";

        printf(" --- 2 ----\n");
        puts((char*)memmove(test3, test3 + 2, 10));
        puts((char*)memmove(test4 + 2, test4, 10));
    return 0;
}

// 运行结果
--- 1 -----

hello world!

--- 2 ----
llo world!d!

hello wor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米,你的回复?
不不不,我好像没看到有考虑到地址重叠,然后反过来复制的人。

我反过来复制不是编 ...

防止地址重叠,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地址重叠,这是什么原理?

你只要画个图就明白了。
比方说
有一个数组
char s[20]; 它里面存的内容是 “0123456789012345” s[16] = 0;
好了,现在你要执行以下操作
strcpy(s + 12,s);
当你在copy的时候,s[16]早早就被填成了非0;
所以你永远找不到s结束的地方。

反过来复制,相当于我从一开始,就记录了本来结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画个图就明白了。
比方说
有一个数组
char s[20]; 它里面存的内容是 “0123456789012345” s[16 ...

这种情况下从头开始确实是会出现被填0的情况,但是这种用法本身有潜在的危险,会对原字符串进行破坏,还有可能会出现溢出错误,如果原字符串是字符串常量,你这样就会出问题。如果是相当有把握,保证原字符串之后的内存空间可以使用,不溢出,也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