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的电流衰减可以用在驱动直流电机上么

楼主:
电机驱动的电流衰减可以用在驱动直流电机上么?网上看到的一般都是驱动步进电机时对应的驱动芯片用到电流衰减,那么驱动普通的直流电机时可以用上电流衰减么?电流衰减的原理是只适合步进电机么?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hijiza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电流衰减”只限用于步进电机,直流电机不存在“电流衰减”,当然也就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衰减”只限用于步进电机,直流电机不存在“电流衰减”,当然也就用不上。

为什么直流电机不存在“电流衰减”?电流衰减的作用是什么?是可以使输出的电流或者电压波形类似于正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直流电机不存在“电流衰减”?电流衰减的作用是什么?是可以使输出的电流或者电压波形类似于正弦么 ...

先说继电器。
继电器需要一定的电流才可以吸合,但衔铁动作后只需要比较小的电流就可以保持衔铁位置不释放,电流减小到相当程度,衔铁才会释放。例如1A电流吸合,吸合后电流减小到0.5A衔铁仍然保持吸合状态,直到电流减小为0.3A才释放。
步进电机需要一定电流才会“走一步”,但“走一步”之后只需要比较小的电流即可保持,这就是“电流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