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harmony生成的函数 参数定义

楼主:
采用 microchip harmony 配置生成的IO口设置函数,如下的 mask 参数如何给值?? 将数字IO口设置为1
void SYS_PORTS_Set( PORTS_MODULE_ID index, PORTS_CHANNEL channel,
                    PORTS_DATA_TYPE value,
                    PORTS_DATA_MASK mask );

网友A:
追踪到函数声明处看有说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踪到函数声明处看有说明没有

Parameters:
    index           - Identifier for the device instance to be configured
    channel         - Identifier for the PORT channel: A, B, C, etc.
    value           - Consists of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port bit has to be set
    mask            - Identifies the bits which could be intended for sett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踪到函数声明处看有说明没有

Parameters:
    index           - Identifier for the device instance to be configured
    channel         - Identifier for the PORT channel: A, B, C, etc.
    value           - Consists of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port bit has to be set
    mask            - Identifies the bits which could be intended for setting

这是 定义参数的 描述

网友:
这应该在source code里都可以找到意义的,mask 应该是指某些位屏蔽不动,你要设置A B C 端口某些位的话,这里mask用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