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到一串16进制数字;把这串数字放在数组里;求大神指导,新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每次中断接收到一个字节以次赋值给你的缓冲区也就是数组。

网友:
定义一个数组,合适的长度,,一个计数变量。中断函数里,把当前字节,赋值到数组对应的位置。

网友:
for循环,每收到一个数据,数组的指针偏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