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传感器

楼主:
请问单片机用红外传感器怎么实现人数的统计?并且输出统计数量在LED显示屏上??有没有相关模板程序或参考:

网友:
门口放红外对管??来一个中断一次

网友:
用遮断式红外传感器,配合适当的通道,过一人红外光被遮断一次,记录被遮断的次数就是人数。编程时需要注意遮断计数的“防抖”,即人站在传感器旁的特定位置,导致光不断被快速遮断,这可以通过脉冲长度和间隔时间来判断。其它的应该很简单了。

网友:
但检测到红外接收管的电平变化一个周期判断有一个人。但是这如果两个人并行或者有一个稍大的物体经过就会检测出错,所以检测可能要多方位检测。